关于电机的泄漏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13-06-16):
现在本人在做一个项目,是接着师兄留下来的做的,得在线实时监测一个电机的泄漏电流的值,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少有检测和测量电机的泄漏电流方面的东西,主要是得实时在线的测量一个工作电机芯点的泄漏电流,我是菜鸟,很多不懂的地方,不知道哪个大侠做过或者知道这方面的东西,先谢谢了.

网友A:
传说中是互感器直接串三相上,得出的电流就是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是互感器直接串三相上,得出的电流就是泄漏电流。

大侠能够再说得详细一点吗?我的这个项目是监测石油采油的潜油电机的泄漏电流.就是不知道如何测量这个电流的原理和具体一点的方法.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知道吗?自顶一个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不是有个孔么?将三根线都从里面穿过(通常接法是穿一根线,这里用特殊办法),如果没有漏电,互感器输出为零,漏电则输出漏电流的大小

网友:
有专用的漏电互感器。
话说这东西搞电力行业的人来搞,小菜一碟。

网友:
6楼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不是有个孔么?将三根线都从里面穿过(通常接法是穿一根线,这里用特殊办法),如果没有漏电,互 ...

我做的这个项目中,有一条线是和电机芯点连接的,就是电机的三项所形成的芯点,那么这个该怎么实现呢?是直接把这条线穿过电流互感器吗?还有,因为我下位机用的是MSC1211做的数据采集,下位机的空间也很有限,大侠能否具体指点一下我这个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C:
零序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序电流互感器

我这个下位机是检测压力、温度,和泄漏电源的,下位机空间很小,放不了多大的元器件,用MSC1211单片机采集数据信号,在网上看了一些您说的这个,感觉都尺寸很大。还有,如果我用MSC1211对这个零序电流互感器测得的电流值,我能够用1211来采集这个电流吗?

网友:
我也不太懂,不好意思啊

网友D:
http://www.bingzi.com/search.php?kword=CS01
这个互感器可以测量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bingzi.com/search.php?kword=CS01
这个互感器可以测量泄漏电流~~~

这个好像很大的样子,我需要那种很小尺寸的传感器来测理泄漏电流,不知道大侠知道吗

网友E:
市场上有三相漏电保护器,和三P空开一体的,买个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场上有三相漏电保护器,和三P空开一体的,买个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感觉好像都很大的样子啊,我对它的外形尺寸要求比较高,而且得用51的板子来采集这个泄漏电流值。大侠对这方面有了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很大的样子,我需要那种很小尺寸的传感器来测理泄漏电流,不知道大侠知道吗 ...

看来你是刚接触电气控制检测方面,

上面有朋友说了,电机的三相电源线穿过互感器,

互感器的二次信号再连接到单片机的信号处理电路上(信号调理电路、AD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是刚接触电气控制检测方面,

上面有朋友说了,电机的三相电源线穿过互感器,

恩恩,是的,我不是学电气方面的,就是会一些单片机还有相应的电路等等,懂的不是很多。这个项目下位机空间很小,对元器件尺寸要求不能太大,而且自己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头绪,很苦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