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句话中CY标志位的用意是什么?

楼主(2013-06-16):
for(i=0;i<4;i++)
    {
      data=data<<1;
      chuan_hang_shu_ju=CY;
      sclk=1;
      sclk=0;
    }

好久不用51了,将我要写的数据,也就是data左移后,让实际放在串行数据端口(串行数据的数据口不就只有一个脚么,就是“chuan_hang_shu_ju”这个脚)的数据等于CY这个标志位是为什么?

难道数据左移之后,最高位会被放到CY上?比如说1000 0000左移以后CY位变成了1,
而0100 0000 左移后,CY位则是零?

网友:
进位标志位

网友:
整个的意思就是取高位,别的写法一样的。

网友:
串行(hang)输出...中英文盲...

网友:
对的,进位位。

网友:
就是进位,最高位移出后就到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