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网络中把数据传到PC机上的那个是路由器还是协调器呢?

楼主(2013-06-16):
比如 一个网络中,需要把很多节点信息和数据都要在PC机上显示出来,那这个是路由器还是协调器呢

新手有很多疑问,努力学习中

网友:
都可以!但是最好使用协调器,协调器的短地址是:0x0000,这个地址是网络形成后确定的,使用路由器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上说的对,定义格式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