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技术,知道路由器外网和内部服务器IP,咋访问服务器(附图

楼主(2013-06-16):
对NAT技术还不是很了解,如果我人在外面,访问服务器的地址,该在浏览器里怎么输呢

http://220.120.1.30:192.1686.1.2
这样??

求高手普及

网友A:
这个要做端口映射, 也就是在路由器里面把外网80端口映射到内部的192.168.1.2的80端口上来.
然后,你只需要直接输入220.120.1.30即可访问了.

否则, 不管你怎么输入都没用,因为NAT会拒绝你从外到内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做端口映射, 也就是在路由器里面把外网80端口映射到内部的192.168.1.2的80端口上来.
然后,你只需要直 ...

那个貌似就是路由器端口映射吧  ,路由器默认就是NAT模式了不?

网友B:
使用花生壳吧

如果是使用长城宽带之类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花生壳吧

如果是使用长城宽带之类的,那就没办法了

花生壳是解决动态ip问题,lz是穿越nat防火墙问题,两码事

网友:
修改路由器的转发规则下的虚拟服务器,把服务端口和局域网IP设置好,启用就行!端口号可以设置,最好不要和一些常用端口冲突

网友:
2楼是对的,你要从外网访问内网,必须做端口映射。。。

网友:
2楼正解了

网友:
这个是教育网的ip吧,和我们学校的网段应该不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花生壳吧

如果是使用长城宽带之类的,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主要还是nat问题,长城也不是全是内网ip。除了电信和网通,其它的都有可能出现内网ip和路由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是解决动态ip问题,lz是穿越nat防火墙问题,两码事

他说的是没错的,花生壳是解决动态域名解析的问题。

如果本身就是 长宽、华数、、广电、铁通等宽带,本身可能就是内网IP,另外反向路由也会问题,就算有DDNS也没办法做域名解析。
就算你知道IP也没用,因为这个(外网)ip其实也是单向的。

网友:
NAT穿透?是当你本身客户端担当被访问需要时使用得比较多,并且服务器在内网并且你自身也在内网中的时候使用。像如果只是你访问内网中的服务器的话,就像2楼说的服务器那边作个端口影射即可。而服务器当中也有动作需要访问你的话,就需要NAT穿透了(因为客户端在那一个内网是不确定的,这个无法作端口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