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手册上说LPM3低功耗模式,MCLK,SMCLK,DCO,CPU都关闭,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如果配置ADC的时钟为SMCLK,进入LPM3后,ADC就会停止转换?同样,如果计时器的时钟配置了SMCLK,是不是计时器也会在LPM3模式下停止运行?

网友A:
是的。可以选择没有关闭的时钟源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选择没有关闭的时钟源来使用

这么说计时器采用SMCLK的话,就无法通过计时器的中断来唤醒CPU了(因为进入LPM3后SMCLK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计时器采用SMCLK的话,就无法通过计时器的中断来唤醒CPU了(因为进入LPM3后SMCLK就停止了)? ...

是的,如果用LPM3模式,需要定时唤醒,你必须要令定时唤醒的定时器时钟设置为ACLK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计时器采用SMCLK的话,就无法通过计时器的中断来唤醒CPU了(因为进入LPM3后SMCLK就停止了)? ...

确实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