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 DMA问题

楼主(2013-06-17):
如题
目前在调试CC1110透传程序,程序现在遇到RF进不了RF GENERAL INTERRUPT,百度、谷歌了这类问题,也没得到有用的答复
现在问题在于CC1110串口收到数据发射的时候程序死在判断是否一包发完,但标志位的切换在中断里,因此认定无法进入终端,导致程序死机,常发。

经初步研究,本人认为是DMA问题,但不知是否正确,望大神赐教

楼主:
贴一段DMA配置程序:
void TxdmaRadioSetup(void)
{
  dmaConfig[0].PRIORITY       = DMA_PRI_HIGH;
  dmaConfig[0].M8             = DMA_M8_USE_8_BITS;
  dmaConfig[0].IRQMASK        = DMA_IRQMASK_DISABLE;
  dmaConfig[0].TRIG           = DMA_TRIG_RADIO;
  dmaConfig[0].TMODE          = DMA_TMODE_BLOCK;
  dmaConfig[0].WORDSIZE       = DMA_WORDSIZE_BYTE;
  dmaConfig[0].SRCADDRH       = (unsigned char)((unsigned short)sendbuff >> 8);
  dmaConfig[0].SRCADDRL       = (unsigned char)((unsigned short)sendbuff&0x00FF);
  dmaConfig[0].DESTADDRH      = 0xDF;
  dmaConfig[0].DESTADDRL      = 0xD9;
  dmaConfig[0].VLEN           = DMA_VLEN_FIRST_BYTE_P_1;
  dmaConfig[0].LENH           = (unsigned char)((unsigned short)(PACKET_LENGTH + 3) >> 8);
  dmaConfig[0].LENL           = (unsigned char)((unsigned short)(PACKET_LENGTH + 3)&0x00FF);
  dmaConfig[0].SRCINC         = DMA_SRCINC_1;
  dmaConfig[0].DESTINC        = DMA_DESTINC_0;
  DMA0CFGH = (unsigned char)((unsigned short)&dmaConfig[0] >> 8);
  DMA0CFGL = (unsigned char)((unsigned short)&dmaConfig[0]&0x00FF);
}

网友A:
CC1110用DMA来传输数据,需要把DMA和RF配置好才行,因为RF和DMA都有好几种数据填充方式。
请仔细研究TI的应用笔记《DN107 -- DMA and Radio Configu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1110用DMA来传输数据,需要把DMA和RF配置好才行,因为RF和DMA都有好几种数据填充方式。
请仔细研究TI的应 ...

您好,我是按照这个来配置的...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2014-01-29):
所以你是看rf的中斷去看有沒有發送完畢?
DMA發送的話:假設發送10個byte,但是DMA送出第一個Byte時,rf中斷就會觸發,而不是第十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是看rf的中斷去看有沒有發送完畢?
DMA發送的話:假設發送10個byte,但是DMA送出第一個Byte時,rf中斷就 ...

目前的情况是中断根本不会进...
只是在仿真的时候设个断点而已,看看能否进入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中断根本不会进...
只是在仿真的时候设个断点而已,看看能否进入中断。 ...

我剛看了一下你dma的設定;

  dmaConfig[0].TMODE          = DMA_TMODE_BLOCK;

為什麼是BLOCK?  這樣設定是要搬一個區塊, 而CC1110 RFD只有一個byte;

中斷不能進,那要看中斷怎麼設定的,
一般會先清掉 RFIF 跟 S1CON 然後設定好 RFIM 最後開IEN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看了一下你dma的設定;

  dmaConfig[0].TMODE          = DMA_TMODE_BLOCK;

好像看到问题所在了,谢谢您的回复,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