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在Linux下的UART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最近准备使用TI的AM335X芯片,而且需要多个独立的UART作为RS485接口,但是发现AM335X的引脚都是复用的,而这些接口也是需要的。所以是否可以不使用UART的CTS及RTS的引脚以便被其它接口使用。但是不知道在Linux驱动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有了解的人不。

网友:
驱动里已经包括了,看看内核,关于这个335X的部分源代码已经有了

网友:
335x复用的确很让人崩溃
不过好在复用非常多。 多看看同一组UART可以有好几种复用方案, 你可以看看DS上,比如图上UART2可以在后面四个引脚上任选一个,(每个引脚有7种复用的确无语。。)

争取避开你需要用到的红能引脚, 335X复用还是非常好的 很灵活。

楼主:
正如楼上所给出的,uart2_ctsn可以用两个引脚,但是这两个脚一个是I2C的引脚,一个是LCD的脚。而这两个接口都需要的,像uart3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很崩溃,就想干脆每个uart只用txd和rxd,反正是rs485,这样就可以使用uart2和uart3而只需要占用SPI0而不影响其它的功能接口。

网友:
好像TI的都是这么处理IO复用的。有点繁琐。

网友:
没用过TI的,不过ATMEL的感觉还可以,主要就是参考DEMO板不会轻易去做修改

网友:
这个你要看芯片资料,是否允许你逐脚设置MUX功能,如果允许,理论上是可以通过修改代码实现的。你找到其串口的驱动程序,把CTS RTS的MUX申请部分注掉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如楼上所给出的,uart2_ctsn可以用两个引脚,但是这两个脚一个是I2C的引脚,一个是LCD的脚。而这两个接口 ...

如果使用RS485建议考虑用RTS来做收发切换,CTS可以不用,否则做驱动比较麻烦,还要考虑什么时候发完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RS485建议考虑用RTS来做收发切换,CTS可以不用,否则做驱动比较麻烦,还要考虑什么时候发完数据 ...

atmel的arm9可以这样来做,其他的arm也都支持这样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mel的arm9可以这样来做,其他的arm也都支持这样操作吗

你提醒的很对,我都是在声明了支持RS485方式的片子上使用这个功能的(SAM4S和MAX14830),其他的片子还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