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数控等离子,没看到丝杆在哪里啊

楼主(2013-06-17):
没看到丝杆在哪里,不知道他是怎么驱动XY轴的

网友:
难道不是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这种精度一般是带传动。

楼主:
没看到齿条 也没看到同步带

楼主:
顶起来 求助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齿条 也没看到同步带

是否是在红圈处??  瞎猜的

网友:
内藏式齿条或者内藏式钢丝牵引?

网友:
等离子机一般都是齿条的

网友:
齿条驱动,上面红圈的另一侧,由于钢板受热会变形,应此切割精度不会太高,mm级

网友(2013-11-17):
这个结构应该属于汽车轮胎那种原理。

网友:
这个当然是齿条的,我们邻村有人做的,好像卖的也不贵
使用北京斯达特的系统

网友:
本公司专门生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有意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4-05-05):
应该是摩擦传动,就是几个橡胶轮子活着是铁轮上套O型圈。

网友(2014-06-08):
齿轮齿条传动的,

网友:
什么眼神哟,那么大2根齿条

网友(2014-07-29):
看到齿条啦,这个应该是火焰切割的吧

网友(2014-11-27):
齿轮齿条传动的

网友:
猜测是齿条传动

网友(2015-03-04):
齿轮齿条的嘛,很明显的机械结构

网友:
是齿条,精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该用直线轴承,用直线导轨有些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