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SDRAM问题

楼主(2013-06-17):
各位大侠,我用LPC1788外扩了两片16位的8M SDRAM,测试的时候,写入再读出来,读出去的数据总不对,写入每隔4个字节最高位编程了1  用的SDRAM芯片是HY57V641620ETP-H  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了,说一说,让大家参考参考

楼主:
D31数据线和另外一根线连住了

网友(2014-01-20):
引用 楼主:
D31数据线和另外一根线连住了

我刚才最高位全都变成了0,网上搜到这个帖子,估计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再查查板子看。

网友:
要是遇到芯片内部的线连住了啥的,才是无语。
曾经遇到某个片子,内部寄存器有2个是改一个另外一个也改变了。换了另一批片子就好了。

网友:
先把LCD关掉测试。

网友(2017-05-03):
能把你初始化贴出来参考一下吗,我用32M,单片,死活调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