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GPRS)传输数据一般采用TCP还是UDP?

楼主(2013-06-17):
单选投票, 共有 490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这个有必要投票??
DTU应该两个都支持

网友A:
楼主概念不清
类似的问题:
WIFI传输一般采用TCP还是U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概念不清
类似的问题:
WIFI传输一般采用TCP还是UDP?

我指的是DTU的应用。

网友A:
这个去看DTU模块的手册不就完了。
用的时候首先要建立socket连接,这时要指定协议类型(TCP,UDP还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看DTU模块的手册不就完了。
用的时候首先要建立socket连接,这时要指定协议类型(TCP,UDP还是其它) ...

我指的是用户在使用DTU通信的时候,一般采用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
那就看应用的场合。
TCP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但传输实时性保证不了。
UDP不能保证数据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般用于视频或者音频传输。
如果你要传一段数据,并要求数据准确地被接收,那只能用TCP协议。

网友:
对数据严谨性不强的,就是UDP,比如一个图片,丢数就丢数呗,不影响大局。 如果数据很严格,比如说IAP升级包这种,一旦丢失一个,毁灭性的,就必须是TCP。
UDP:管杀不管埋,只管发出去,爱对不对。
TCP:管杀还管埋,发出去,并且要对。

网友:
目前 一般为了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大部分采用TCP协议

网友B:
99%的项目都是TCP

网友:
一般TCP,数据传输有保证。

网友:
大多数是用TCP,但TCP有技术缺陷!重发数据包不确定!
有个别厂家用udp的!

网友(2013-09-10):
目前都是用TCP传输,传输可靠一些,不需要软件过多的处理丢包重传,流量浪费不大

网友(2013-11-18):
一般都是TCP吧

网友:
TCP用的更多

网友:
最近一个项目,客户用到了UDP的传输,由于走的是专网,通信效果也还可以,另外就是应用层要用心跳等机制维护通讯链路的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9%的项目都是TCP

不一定哦,TCP的数据传输完整性,UDP也可以通过跟服务器定义应答包来实现,TCP内部处理比UDP复杂,如果不熟悉协议,没有实践经验,有时遇到问题很难解决的.UDP可以把保证链路正常,数据包应答放到应用层,好控制,而且UDP是数据包,TCP是数据流,如果在TCPIP协议上要加上自己的协议,UDP比TCP好多了,一个UDP数据包就只包含一个自定义的协议包.

网友(2014-04-14):
学习了,目前用TCP,有空试下UDP

网友(2014-06-17):
不管是udp还是tcp,最终都是ip

网友(2014-09-12):
用TCP吧,数据传输可靠点

网友D(2014-10-29):
udp更好一些,客户可以自己制定通信协议

网友:
我现在是用TCP.有时候感觉不是很顺,也许可能是我的机制有问题吧

网友:
个人认为一般TCP优先 TCP传数据可靠

网友(2014-12-01):
我在用UDP

网友:
手机卡这种速度和网络状态 还是老老实实的TCP吧  UDP也就专网或者局域网  或者摄像头这些错几个包没什么事的才敢用

网友:
个人觉得移动网络上UDP好些。TCP链接有时会有奇怪的问题。比如链接被断掉

网友:
许继用的是DCUDP

楼主:
DCUDP 及 DCTCP  是标准协议吗?

有没有文档,传上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DCUDP 及 DCTCP  是标准协议吗?

有没有文档,传上来大家学习学习!

没有,当时我们接许继的后台,也是买来的GPRS模块,型号是映翰通的312G。

网友:
tcp,dtu的数据量通常都很小

网友(2015-01-05):
tcp用的比较多。

网友E:
发现我们的产品开发都是UDP模式的。。

网友:
一直都是用TCP。

网友:
引用 网友D:
udp更好一些,客户可以自己制定通信协议

明白人,很多人特别是初用者,看到,不可靠,三个字,导致了很多思维禁锢,,,,,就跟看到境外势力几个字一样敏感。。。。。。话说我喜欢用UDP现在基本速度快,而且基本没有掉包,我用的环境(当然为了安全加验证包,自己写很容易。)所以能用UDP我不用TC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现我们的产品开发都是UDP模式的。。

看看楼上回答TCP的积分多数不高,哈哈,不是我歧视还是什么,意思是,很多初接触的人,都脑袋里充斥着   UDP不可靠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除非协议要规定了,如果自己定义,UDP很方便

网友:
UDP灵活点,我这么认为,而且一般产品数据量不大,自己可以定义一些应答机制,UDP相对透明点,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有数。

网友(2015-02-22):
正在研究GPRS中。

网友:
udp灵活  可以自己加重传确认等

网友:
我用udp,自己做验证。
环境好的时候,甚至不用验证。

网友(2015-07-21):
各有千秋,udp也可以加自己的协议

网友:
最近老板想做一个数据上传的东西,想了解一下GPRS传输问题,用自带TCPIP串口模块,成本、可靠性是否高太多。自带TCPIP的模块开发难度如何。

网友(2015-09-28):
tcp消耗流量比UDP多,并且相对耗资源

网友:
所谓的DTU,不是tcp与udp的区别,而是要看与DTU通信的另一方是tcp还是udp,所以DTU应该是tcp和udp都必须支持,tcp和udp都有自己的优点。

网友:
我们一般用TCP。用UDP的也有的,其实都差不多,不过TCP是DTU自己维持链接,用户工作量少些,UDP需要一直查询,工作量较大

网友:
我参与过几个使用GPRS通讯的项目,前两个使用UDP(SIM300模块),应该说是成功的。虽说时不时死机,但检修证明与GPRS无关。后一个项目(SIM900A模块),负责服务器程序的学校老师,觉得还是TCP过瘾,就用了TCP,结果使用时,每发一个TCP包,其后的包有很大的可能就发不出,也不知是对模块的操纵有问题,或是模块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总之是不顺利,总得让模块重新断电重启,才能发下一个包。最后还是花了半小时,改成UDP完事。

网友F:
我们的设备用的UDP的协议, 因为设备的软件(基于STM32)和服务器接收软件(Windows环境)都是我开发的,  对于DTU的使用而言,UDP,TCP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1、在服务器软件方面, 如果同时有很多设备连接服务器, 那服务器就要维护这么多的TCP连接, 这个觉得不好处理。
2、在就是一点,GPRS DTU有时候在TCP链路莫名断掉的时候,并不能给出明确的连接断开的提示,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只是偶尔, 既然是会出现这个状况,那数据传输为了保证可靠性就要采用应答机制, 既然采用了应答机制那用UDP不是更简单了。

综上2点,所以我们的设备都是用UDP协议(当然如果用户强制规定必须用TCP,一遍接入用户自己的系统的情况除外)。

而使用UDP协议的话,用C#编程的话,跟用串口一样,使用非常方便灵活,由于数据传输都是应答机制,所以也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哦,TCP的数据传输完整性,UDP也可以通过跟服务器定义应答包来实现,TCP内部处理比UDP复杂,如果不 ...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如果只做单向上报,UDP就可以了,毕竟GPRS传输在某些地域不是那么稳定

网友:
个人参与的项目:GPRS通信方式,用于电力杆塔在线监测。服务器处理能力不高,数据传输量不大,且可靠性相对要求不高。但是一台服务器处理的点数较多,如果采用TCP服务器需要维护的链接太多,处理过不过来。综上,采用UDP协议,自定义数据包及握手协议。
     实际测试一台服务器连接近千个节点,通信可靠。

网友:
为提高响应速度,可以用UDP,不过为保证数据正确,可以另行校验。

网友(2015-11-11):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设备用的UDP的协议, 因为设备的软件(基于STM32)和服务器接收软件(Windows环境)都是我开发的,   ...

说得有理呀,赞同。很多以太网通讯,使用UDP更灵活些。。

网友(2016-01-13):
视场合而定,2种都要用到,不过一般都用TCP

网友(2016-09-12):
两种都要的

网友(2016-10-24):
没啥好纠结的   肯定UDP

网友:
方便点用TCP就好了

网友G:
再说一个典型的应用哈,就是电力抄表行业,国外很多国家 gprs模块是用作tcp服务器的,模块侦听某一端口,平时也没有流量,主站做客户端,需要抄表的时候过来连接一下,通讯完成就断开了,这个思路其实挺好的;
说明下:有的国家很多sim卡具有公网IP且是固定的,所以可以很方便的测试或演示;真正规模用起来一般都是专网卡,IP地址固定,所以这种方式用的很多

网友H(2016-11-24):
引用 网友G:
再说一个典型的应用哈,就是电力抄表行业,国外很多国家 gprs模块是用作tcp服务器的,模块侦听某一端口,平 ...

    现在国内的GPRS模块只能用作 客户端 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现在国内的GPRS模块只能用作 客户端 吧?

国内的gprs应用因为运营商的限制,所以绝大多数都是做客户端的,但是有些特殊行业应用是做服务器的,运营商提供专网卡,ip是内网但是固定的IP,内网可以访问的

网友:
我一直用UDP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国内的gprs应用因为运营商的限制,所以绝大多数都是做客户端的,但是有些特殊行业应用是做服务器的,运营 ...

sim900A 模块如何关闭所有回显  包括回显的OK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sim900A 模块如何关闭所有回显  包括回显的OK 呢?

发送ATE0命令即可,多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mark   DTU(GPRS)传输数据一般采用TCP还是UDP

网友I(2018-09-22):
TCP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网友(2019-07-30):
引用 网友I:
TCP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TCP UDP都无所谓,关键看协议
TCP稍微省点事
UDP需要自己维护重发,错误处理等

网友(2020-06-03):
一直用udp 检验加ack

网友J(2020-09-25):
用UDP的话,要处理好丢包重传,同时还要保证传输性能,到最终你会发现,你重新发明了TCP。这事我干过,吞吐小还好,吞吐一上去,各种坑就出来了,后来加上滑窗确认,慢启动,RTT测量,三次握手等等,勉强过了测试部门那关,到最终还是换成TCP,省事多了。

网友(2020-11-28):
引用 网友J:
用UDP的话,要处理好丢包重传,同时还要保证传输性能,到最终你会发现,你重新发明了TCP。这事我干过,吞吐 ...

请问用TCP可以支持多少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