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哲老师ucos ii书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17):
正在学习任哲老师的书,做实验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可能编辑的不太好,程序有些长,不好意思):
        1)这是其中一个任务,请问当我调用下面那个延时3s的程序的时候,那个检测当前按键是不是esc的程序还在执行吗?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OSTimeDlyHMSM(0, 0, 3, 0);        //等待
}
            2)下面是完整的程序和实验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这一堆m是一起出来的?怎么没有3s延时了?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任务堆栈长度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INT16S   key;                                                        //用于退出uCOS_II的键
INT8U         x=0,y=0;                                                //字符显示位置
INT8U    times;

void  MyTask(void *data);                                //声明一个任务
void  YouTask(void *data);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char* s="M";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OSInit();                                                        //初始化uCOS_II

    PC_DOSSaveReturn();                                        //保存Dos环境
    PC_VectSet(uCOS, OSCtxSw);                        //安装uCOS_II中断

    OSTaskCreate(MyTask,                                //创建任务MyTask
                s,                                                                //给任务传递参数
                &My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0);                                                                //使任务MyTask的优先级别为0
    OSStart();                                                        //启动uCOS_II的多任务管理
}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char* m = "Y"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安装uCOS_II时钟中断向量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设置uCOS_II时钟频率
    OS_EXIT_CRITICAL();

    OSStatInit();                                                        //初始化uCOS_II的统计任务

        OSTaskCreate(YouTask,                                        //创建任务YouTask
                m,                                                                        //给任务传递参数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2);

    for (;;)
        {
                if (times == 10)
                {
                        OSSchedLock();
                }

                if (times == 80)
                {
                        OSSchedUnlock();
                }

                times += 1 ;

        if (x>10)
                {
                   x=0;
                   y+=2;
                }

        PC_DispChar(x, y,                //在x,y位置显示s中的字符
                *(char*)pdata,
                DISP_BGND_BLUE+DISP_FGND_WHITE );
                       x += 1;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OSTimeDlyHMSM(0, 0, 3, 0);        //等待
    }
}

void  YouTask(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
        if (x>10)
                {
                        x=0;
                        y+=2;
                }

        PC_DispChar(x, y,                                        //在x,y位置显示s中的字符
                        *(char*)pdata,
                        DISP_BGND_BLUE+DISP_FGND_WHITE );
                x += 1;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OSTimeDlyHMSM(0, 0, 1, 0);        //等待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执行。在ucos中,调用OSTimeDlyHMSM()会让当前任务阻塞,切换到其它就绪的高优先级任务运行。

2、这 ...

谢谢啦,第二个问题我还有些不太懂                OSTimeDlyHMSM(0, 0, 3, 0);        //等待         这个函数在任务调度器被关闭之后就也不执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执行哦,只不过里面不会作任务切换(调度器关闭的情况下),执行完以后又回到当前任务。 ...

但我实际的情况是就是一大串M是一起出来的,没有了延时的效果,然后就相当于直接到了80的设定,调度器就直接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样调试一下,把void  YouTask(void *pdata)这个任务去掉,再对打印的结果进行分析,注:你要明白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