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红外人体感应开关抗干扰性能(被门外的风干扰...

楼主(2013-06-17):
淘宝买的便宜货,10多块钱的红外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用的是BISS0001芯片。
在室内还是满正常的,但是打开大门(门离感应开关6,7米),门外是马路,有时车来车往风比较大时候,开关会误动作。
莫非是气流流动带来的温度能影响感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动作,PIR和电路配合灵敏度太高,十几块的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灵敏度太高,但是人走到跟前1米多才动作

网友B:
有可能是被外面的光线干扰,风应该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被外面的光线干扰,风应该不太可能

便宜货就是问题多,但是我看了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图,就是这样的,偷工减料也减不了哪里。
安好8个,
1个不灭
2个开始正常现在不灭,
3个暂时正常,
2个开始正常现在烧白炽灯。

烧灯泡就想不明白了,开关里面也就是可控硅,跟直接导通一回事,不应该存在什么浪勇瞬间大电流。

网友C:
我也买了几个,还没用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就是气流了。加个锥形的罩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pir很差,会有各种一致性,误触发等问题。
加上BS001本来也不好。
效果可想而知。 ...

现在打算买好点的三线制,看别人在五金店买的4,50块钱的质量挺好的,几年都不坏,灯泡也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pir很差,会有各种一致性,误触发等问题。
加上BS001本来也不好。
效果可想而知。 ...

重新买了12个川科三线制的,25块钱。
我有朋友家一直用川科的,挺稳定耐用,烧过节能灯(本身灯质量值得怀疑),没烧过灯泡。。
我现在临时住的地方,用的是夜明电子,应该好几年了也没坏,也没烧灯泡。

本地用得比较多的就是这2种,以前阿莫也解剖过一个川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几个,还没用呢……

你的什么牌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
买个双鉴探测器把,有红外+微波的检测。这种便宜的红外室内温度已发生变化也会误报的。

楼主:
换用川科三线的,再没坏过了,才25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用川科三线的,再没坏过了,才25左右

车来车往,估计是发动机影响的吧。热释红外感应的是有温度的物体,发动机是热的,但是距离7米,感应开关就把发动机感应成人体了呗。

网友E:
楼上正解,电路没有受到干扰,而是汽车的红外特征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电路没有受到干扰,而是汽车的红外特征太强了。

干扰倒是不重要了,这便宜的2线开关疯狂烧可控硅和灯泡,可控硅要么炸烈开路要么击穿短路,挂了差不多10个,现在全部换三线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来车往,估计是发动机影响的吧。热释红外感应的是有温度的物体,发动机是热的,但是距离7米,感应开关 ...

换了比较好的川科,误触发次数少很多了,不过现在将门口的换成触摸的了,才5块钱

网友F(2024-01-31):
引用 楼主:
换了比较好的川科,误触发次数少很多了,不过现在将门口的换成触摸的了,才5块钱 ...

也就是说。换了川科的。误触发少了很多。但是还是会有,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换了川科的。误触发少了很多。但是还是会有,是吗?

一看十年前的帖子了,原理都一样,肯定会误触发。

网友G:
不知道现在的技术怎么样啦  也需要用到 刚买了一个川科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现在的技术怎么样啦  也需要用到 刚买了一个川科的试试

川科隔5,6年就要换一下阻容降压的电容,衰减厉害。
我一次买上十几个电容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川科隔5,6年就要换一下阻容降压的电容,衰减厉害。
我一次买上十几个电容备用 ...

调节一下探头角度,把检测区域调节的靠近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