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的方式疑问?

楼主(2013-06-17):
这2天用英飞凌的两片BTS7960做了一个H桥,电机是跑起来了,可是心头一直有一个疑问,按照它数据手册上的应用图和参考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如下图,他们的驱动方式和手册上的数据有一点不是很理解,这个IN是输入pwm信号,INH高电平使能,现在假设左边这块半桥IN接PWM信号,右边这块IN接低电平,INH一起输入高电平,假设电机速度和pwm频率刚好一致,那PWM 50%的时候,那不是总有50%的时间电机是处于能耗刹车状态?因为占空比的低电平脉宽的时候 左边的和右边同时是LSS打开(只有高电平脉宽的时候左边的才是HSS 处于ON状态),相当于电机短接,用万用表测量过也确实是短接了。这样会不会导致电机无力?我想把INH 用PWM输入,IN控制方向,可是看手册上明确说了INH是使能,就是不知道这个INH用作PWM输入的时候会不会有延时或者频率上不去? 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二。。图如下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是的,会有50%的时间在能耗制动。
INH给PWM的话,在不使能时电机电流走续流二极管,跟IN给PWM时走MOS没什么本质区别(如果PWM频率较高)。在PWM频率低时,二极管续流的话电机平均电流会大一点。
如上,占空比一样时,确实IN给PWM在多数情况下扭矩应该会小一点。但电机是否有力最终是要靠合理的反馈来调整的。

网友:
In端加入pwm时,pwm为低时,靠二极管进行续流,pwm小于50%可能会发生电流续断的情况。
INH端接pwm时,pwm为低时,电机回馈电能,pwm小于50%可能会发生电流续断的情况。

网友:
而且INH端接pwm时,0PWM时电机锁不住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在使能端加PWM看起来没有上述问题,但是会发热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知道具体情况就ok了。呵呵,不然心头老是有疑问。

网友:
楼主能考虑到这个问题不错,很多人都是直接忽略你说的这个问题。你说的问题在低占空比时尤为严重。
50%占空比时,你在使能端加PWM效果不会比普通控制好到哪里去。
楼主你去看下电力拖动自动控制,里面有你疑问的解答。

网友:
你是用两个半桥做全桥的,其实用全桥具有左上右下通 左下右上通 全开路(自由停),左下右下通(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