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在MDK Keil下,RAM中进行调试,可设置断点

楼主(2013-06-17):
关于在Keil环境下,STM32在RAM中进行调试的文章很多,但是好多开发者阅读了其文章还是不能进行调试。这里将进行补充。

  MDK下,如何在RAM中进行调试
            ---海科工作室 经验分享

Jlink-V7 的SWD以及JTAG下均调试成功!

只要四步:

1.加入ini文件
    A,该文件位于 \Keil\ARM\Boards\ST\STM32100E-EVAL\Blinky
    B,勾选 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
  C,Run to main() 不勾,否则Debug就会running 啦
  D,加入ini文件 (笔者的ini跟工程文件位同一目录下)

2.分配存储空间
  A, IROM1为虚拟的Flash空间 ; IRAM1为 RAM空间
  B, 两者的总和不要超过所用芯片的RAM容量;这里是STM32F103ZE的配置

3.在预处理中加入 VECT_TAB_SRAM

4.除去 Updata Target Before Debugger

网友A:
ini文件怎么获得 自己写还是官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i是自己写的

ini文件位于 \Keil\ARM\Boards\ST\STM32100E-EVAL\Blinky
官方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KE是什么东东?

HIKE是预定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文件怎么获得 自己写还是官方

ini位于 \Keil\ARM\Boards\ST\STM32100E-EVAL\Blinky

网友:
引用 楼主:
ini位于 \Keil\ARM\Boards\ST\STM32100E-EVAL\Blinky

最后一步是为甚?

网友:
刚刚看到这个帖子, 以前一直是直接下载后调试,受教

网友(2013-07-23):
反正我在IAR下面用RAM调试没有问题。。。。KEIL没试过。。。。

网友(2013-11-07):
老何,有没有不在RAM里跑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ini文件位于 \Keil\ARM\Boards\ST\STM32100E-EVAL\Blinky
官方提供

ini可自己写

网友:
部分C文件不能设置断点的问题解决了
http://www.cnblogs.com/worldsing/p/3412323.html

网友(2013-12-27):
正好需要用到,确实好使,多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在RAM里调试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K4.72好像是不能在RAM调试

我是 4.6 ,按楼主的方法试下来没问题!

网友(2016-08-17):
ini文件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