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下载程序时突然断电,JTAG就连不上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18):
我这个扳子,开始是好的,也能下载程序,但我这次下载程序时,突然断电,然后重新下载,发现连接不了LPC1788,JTAG提示:JTAG communication err ,奇怪!!!,求解???

网友A:
短路ISP引脚,进入isp模式,然后用jlink全片擦除就行了,坑爹的nxp都是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ISP引脚,进入isp模式,然后用jlink全片擦除就行了,坑爹的nxp都是这鸟样 ...

楼上正解,每次我下不了程序就把短接片连一下,全片擦除,而后ok

网友:
nxp的通病啊,ISP是终极解决办法

网友:
为啥不改良一下啊,这用着多不方便啊。

楼主:
谢谢大神们,我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ISP引脚,进入isp模式,然后用jlink全片擦除就行了,坑爹的nxp都是这鸟样 ...

按照你说的,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