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隔离

楼主(2013-06-18):
求推荐一款模拟信号隔离芯片,要求输入电压范围为-5V~5V,输出电压范围为-5V~5V。简言之,两个要求:一是隔离,二是可以连续输入输出-5V到5V。线性光耦好像不符合要求

网友:
VF +光耦+FV 。
如果是交流,用变压器。

网友A:
ADC  +光耦+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光耦+dac

可是光耦只能输出导通截止两种状态,不符合我要求的在-5V~到5V连续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光耦只能输出导通截止两种状态,不符合我要求的在-5V~到5V连续可调。 ...

数字传输

网友B:
据我所知的方案,并且量产的方案:线性光藕隔离。
线性光藕次级电流可以随着你初级电流变化而线性变化,所以你可以在次级接一个采样电阻,就这么简单,但是具体的电路设计与参数,慢慢调。
最近也是要做模拟量隔离,但一直未来得及,昨天玩了一下面包板搭电路,完全可行。

网友C:
用隔离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的方案,并且量产的方案:线性光藕隔离。
线性光藕次级电流可以随着你初级电流变化而线性变化,所 ...

初级电流不是与供电电压有关吗,那岂不是供电电压固定后输出电压就被锁死了?还有不明白反馈回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隔离栅吧

你有没有隔离栅的资料啊?我在网上没有搜到   你有的话给我一点行吗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级电流不是与供电电压有关吗,那岂不是供电电压固定后输出电压就被锁死了?还有不明白反馈回路有什么作 ...

无奈,你咋这么固执呢,你看过了线性光藕的功能了吗?
最好去了解一下,要不然你这样纯属拍脑门说有问题。
和你提出了方案,自己却不去查资料看。
PS:到此为止,不再回复,我只能告诉你,我的面包板测试妥妥的,好好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奈,你咋这么固执呢,你看过了线性光藕的功能了吗?
最好去了解一下,要不然你这样纯属拍脑门说有问题 ...

恩   了解    不好意思

网友:
TI 的隔离放大器 ISO124

网友:
我用了AD+CPU+DA,将正负10V转为正负10V,采样转换频率为20K,用的芯片花了不少钱,AD7606+AD5752,大手笔,光芯片二三百,线性度好

网友:
有种东西叫做隔离放大器,建议LZ没事到analog、TI这些公司网站看看,看看都有些啥东西

网友:
新手?

隔离的作用就是隔离,这个和电压电流范围有什么关系。

你需要把高电压变小,然后隔离输出过去,再放大。

当然你可以买模块,还是实现这个功能,你自己不用设计而已,原理一样。

网友D:
用两个光耦加反馈构成线性光耦,成本低。

网友:
运放+线性光藕

网友:
>> 求推荐一款模拟信号隔离芯片,要求输入电压范围为-5V~5V

模拟信号还有个重要特性是频率,你不说明频率有多高,所有建议都是空谈。

网友E:
方法太多了。。。
精度?
速度?
预算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太多了。。。
精度?
速度?

最大的要求是简单可靠!

网友:
错!
只有告诉了精度和速度,才有“简单可靠”可言。
如果你要1G频率下的万分之一精度,最“简单可靠”的做法估计也不是我们国内所能做到的,不管你愿意出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大的要求是简单可靠!

如果速度很慢,最便宜的做法是用一个带AD的小单片机测量电压,用单线UART通过光耦传输即可
(非常可能你在隔离的另一端也需要AD采样,这样就不必再转换了)
如果在接收端确实需要模拟量,再用一个DA或者PWM把AD值转回电压即可。
带AD的小单片机1-2¥,光耦低于1¥

谁还能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速度很慢,最便宜的做法是用一个带AD的小单片机测量电压,用单线UART通过光耦传输即可
(非常可能你 ...

能不能不用单片机啊   而且我需要双极性隔离耶   就是正负电压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不用单片机啊   而且我需要双极性隔离耶   就是正负电压都有

就说吧
要求都没说清,让别人怎么给你推荐

列出全部的要求吧,包括精度,速度,价格,还有复杂程度的权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说吧
要求都没说清,让别人怎么给你推荐

好的   等我查清楚再跟你说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等我查清楚再跟你说  谢谢

如果不差钱,只要最简单好用,最省事的方法是ADI的隔离放大器(连隔离电源都内置了)
http://www.analog.com/en/special ... products/index.html
自己去选吧

如果愿意自己配隔离电源,也可用TI的隔离放大器
http://www.ti.com/lsds/ti/amplif ... ge?paramCriteria=no

如果精度不高(或者愿意用复杂的校准过程来提高精度),并且很擅长模拟电路而不擅长单片机,也可用古老的线性光耦。对此我不发表意见。

如果速度不高,并且很擅长模拟电路而不擅长单片机,可接受中等价格和复杂度,也可用古老的V/F+光耦+F/V

如果速度不是很高,价格第一,就用单片机AD采样然后光耦传输吧

网友:
楼上是大手啊 考虑的面面俱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光耦加反馈构成线性光耦,成本低。

不了解你这种方法,请指教

网友:
直接买模块吧, 金升阳有很多  , 要低成本的方案可以用PWM + 光耦转 DA

网友:
HCNR201 线性光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差钱,只要最简单好用,最省事的方法是ADI的隔离放大器(连隔离电源都内置了)
http://www.analog. ...

多谢,我认为AD那个比较好,哈哈

网友G:
我公司专门生产信号隔离器,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公司专门生产信号隔离器,符合你的要求

怎么联系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的方案,并且量产的方案:线性光藕隔离。
线性光藕次级电流可以随着你初级电流变化而线性变化,所 ...

请教光耦的传输比老化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你    ?

我的签名里有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了解你这种方法,请指教

等我回家找个图给你贴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了解你这种方法,请指教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两个文章,百度下载来的。
类似的技术你可以自己再搜索。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两个文章,百度下载来的。
类似的技术你可以自己再搜索。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