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结构体GPIO_InitStructure默认值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3-06-18):
我记得在哪看到过一时间找又找不到了。。。。

楼主:
发错版块了,怎么办

网友:
1. 如果不初始化的,默认值是随机的,就像普通局部变量一样
2. 通过默认初始化后,去那个默认的初始化函数里找。

网友A:
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 Reset GPIO init structure parameters values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你好,这个刚从我也从固件库上看到了,难不成就这三个是有初始值的么,那么它是输入还是输出,上拉还是下拉等等这些难不成就没有初始值么
芯片复位之后不是gpio有一个复位值的么,
额,找到了,
/**
  * @brief  Fills each GPIO_InitStruct member with its default value.
  * @param  GPIO_InitStruct : pointer to a GPIO_InitTypeDef structure which will be initialized.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 Reset GPIO init structure parameters values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就是这个嘛,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