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从LPM3模式唤醒后,程序从哪个位置开始重新...

楼主(2013-06-18):
场景是这样的,系统有一个模式切换开关,低电平时cpu进入工作模式,高电平cpu进入LPM3模式,系统中还有其他的按钮接到IO口,也采用了中断的方式,现在不想让这些按钮用来唤醒cpu,所以只允许在cpu进入工作模式后这些IO才能响应中断,现在不太明白的是CPU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程序从什么位置开始执行,是从main语句的第一行开始么,还是如下代码中的while(1)开始执行?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GPIOInit();
    CLKInit();

    TimerA0Init();
    TimerA1Init();

    _EINT();
    //_BIS_SR(LPM3 + GIE);

        while(1)
        {
                if((P2IN | 0x02) == 0x02)        //when p1.2 button is hige level then cpu goes to LPM3
                {
                        _BIS_SR(LPM3 + GIE);
                }
        }
}

网友A:
在中断处理函数里边。   中断唤醒后,从_BIS_SR(LPM3 + GIE);后边的语句开始做执行

可以想象成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单片机被暂停了。  在中断处理中,又继续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处理函数里边。   中断唤醒后,从_BIS_SR(LPM3 + GIE);后边的语句开始做执行

可以想象成进入低功耗 ...

谢谢,回答的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