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输入高电平标准V(IH)最低3.15V,典型2.4V,好像矛盾?

楼主(2013-06-18):
如图所示,74HC244的datasheet,4.5V工作电压时,输入引脚能识别的有效高电平最小3.15V,但是后面Typ2.4V,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到底是3.15V还是2.4V??请教各位坛友。

网友A:
针对不同的器件,一般认为2.4为高了,最差的芯片,认为3.15为高

网友(2017-06-19):
如果74HC244是5V供电,STM32是3.3V供电,用74HC244作为SMT32的驱动接口。依照这个手册,输入高是3.15V起步(手册上还是VCC=4.5V时的情况,5V时,VIH想必会是3.2V),那很悬啊。STM32的推挽输出够得着74HC244的最低输入高电平阈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不同的器件,一般认为2.4为高了,最差的芯片,认为3.15为高

TTL逻辑电平很明确,CMOS总是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