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基于STM32F103的贴片机控制系统

楼主(2013-06-18):
思前想后把这贴发在STM32版还是雕刻机版,看着这里没什么人气,就发来这里,对于DIY,这个版块更合适。本作品原发布于DIYSMT论坛,现在那里关闭了,以后就发阿莫吧,站长怎么也先给条裤子穿吧,我见很多的所谓开源,都是上了原理图就射精了,其实没没有开源什么哦。

声明:本帖之系统只用于DIY使用,如进行商业行为,与本人无关。(这个先声明免得引麻烦,你懂的)

DIY贴片机这个项目,我做了快6年了(均由自己业余时间完成,进度缓慢),控制系统是贴片机的核心部分,一切的外围协调工作都靠它,但是国内的情况,对于贴片机系统的个个都掌握了就藏起来,问而不答,DIY技术难于发展,可恨他们那些技术党。你狠我更狠,公布一款基于STM32的控制系统,本系统本人自行研发,参考借鉴国内贴片机业内两款作品而来(你要问我,我直说:登某牌贴片机及某SMT控制系统,功能仿冒应该不算侵权吧),在此不对他们感谢,是白花花的银子买回来的,只感谢为购买那两款作品付出了钞票的两位朋友,没有你们,DIY贴片机不能那么快进步。

本系统为某公司定制,我暂时公布电路图,上/下位机程序等稍作修改后在发布(系统会有所阉割,不喜就打酱油吧),免得被叼。大家尽情DIY自己的贴片机吧,就像DIY雕刻机一样。在此鄙视那些封锁技术者,不是你们,我也不用闭门造车那么久。

原理图,分CPU和IO两张
CPU

IO

PCB板已经做了些,几个朋友都在一起DIY,请大家不要问PCB板,本作品趋向于DIY,大家可以根据电路图画板后找阿莫打板

从版本V3可以看出,这个已经是第三版了哦!
对于贴片机的DIY,我个人认为难点主要在于贴装头和送料器,要长时间稳定可靠地工作,最少做了那么久我自己还不能满意。请大家群思群力,合力攻破这个DIY屏障。
由于没上过大学(本人只有初中学历见笑),现讨教一个线性代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想给软件做双MARK点,做到坐标平移旋转,使贴装精度得以再提高,从网上得知计算公式如下:

同一个点的坐标:旧坐标系X0,y0;新坐标系x1,y1
同一条边的方位:旧坐标系a0,新坐标系a1
任意点坐标 旧坐标x',y' 新坐标系 x,y
平移旋转公式(旧坐标到新坐标系)
x=x1+(x'-x0)*cos(a1-a0)-(y'-y0)*sin(a1-a0)
y=y1+(x'-x0)*sin(a1-a0)+(y'-y0)*cos(a1-a0)

请大侠给于此公式的解,我就想知道,怎么通过两个坐标系内两个已知的数据点,直接计算出A0 A1的值,那样就好。

最后不空谈,上两朋友的调机视频,大家YY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xNjY5NTQ4.html
这个朋友的贴头悲剧了,准备重做;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wODg1MzAw.html
这个朋友的强点,但是还没送料器。

网友:
终于沙发来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

网友:
建议用USBCNC软件进行控制,少走很多路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精神

网友:
在DIYSMT经常看到楼主,做了大量的工作

网友:
贴片机比雕刻机可不是难一点点,而是很多的。
雕刻机所有部件都能买到,而贴片机则正好相反

网友:
敬佩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SMD元件是用真空吸的吧

网友:
支持楼主,,,六年不容易啊。。

网友:
请教楼主及各位做过运动控制的大虾: 最想想开发插补算法,我想找一套小设备,主要是想测试我的插补算法,当然有直线的或曲线插补,有什么合适的设备吗? 当然要价格越低越好,小于2位数尤佳啦, 不能去买一套雕刻机来作这种算法吧!  兄弟们,帮忙推荐什么设备工具,可以测试我的算法是否OK?是否好.

网友:
边的方位用一个值就表示了,是说明这条边和坐标系平行吗?如果是平行,要知道这条边与坐标系的哪个轴平行。

网友:
牛叉的初中生啊!

网友:
顶LZ,这个真正开发还是需要不少投入的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火钳留明

网友A:
已知直线上两点,算直线与x轴的夹角? 问题是这个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DIY牛大,不服不行!

网友:
这个厉害了 , 楼主坚持了6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直线上两点,算直线与x轴的夹角? 问题是这个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昨晚睡觉时想了一下,貌似确实还是初中的知识,有时间再验算下。

貌似大家对DIY贴片机并不热衷,哎....失望

网友B:
加精,貌似你就光2张原理图,是达不到加精的要求的吧。

网友:
近几年一直在关注贴片机用于自己的一款产品,也想买那个22800的,但是了解到对付IC不行,对付大贴片电解不行,我的板上还有带脚Led,端子,继电器等都对付不了,想想就算了。
楼主公布自己的成果,对于促进技术进步有益。先赞一个,等电脑上网下图来仔细看

网友:
支持,楼主最好能弄好送料和吸头来卖套件

网友:
强烈标记,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精,貌似你就光2张原理图,是达不到加精的要求的吧。

还有程序,上下位机的,没裤子穿,没动力上,上几张图片吧
主界面

集成视觉辅助功能,对位简单,MARK视频集中在主界面

对中视频外挂窗口

料架是一大核心,图中可以看出支持的送料方式

程序等心情好的时候再上传

网友B:
特别好,非常厉害。
我看到有一个对中视觉?摄像头是不是就用自己家随便挂一个USB摄像头,10几元的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好,非常厉害。
我看到有一个对中视觉?摄像头是不是就用自己家随便挂一个USB摄像头,10几元的那种吗? ...

电脑上只有一个摄像头,随便弄几个图片演示下而已。
只要是视频设备,应该都可以支持。我用的是USB的,但是10几块的别想了,做不到那么清晰的,最少要高清的USB,2.0接口的速度才够快。

网友:
    早就想DIY这个东东,但不懂??期盼楼主能全部开源,让我们也能DIY台贴片机。。。。期盼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的开源精神,继续、、、、、、

网友:
看了视频没看明白,难道是我级别不够吗?

网友:
视觉对中是关键,期待开源

楼主:
软件系统固件在这里,如果版主看到帮忙改下到1楼或改下标题吧,在这里估计没几个会看见。

能不能到精华也看自己造化了,软件会一直不断更新,加入更多功能。不过没精华做动力,就走不动了

下载后请看压缩包内的说明。先说明,源码并不可能开源,上位机打了压缩壳,部分杀毒软件会报毒正常,不喜勿下。下位机为CPU固件,要烧写到CPU里,这个都不懂就别玩了。
上位机需要连接下位机才能工作的哦,只想下载看上位机的就别下了,最少要自己做个下位机才行。

都在附近中,需要的下啦,下了不顶的楼主画圈圈诅咒你烧电脑烧CPU烧驱动器烧电机烧...一切

网友:
顶你楼主,贴片机控制系统很重要

网友:
这方面的帖子比较少,支持一下。

已推荐加精,不过老大是隔一段时间才统一处理的。耐心等吧

网友:
頂你樓主
曾操作過  smt機台  cpu80386 + 控制卡 + Turbo Basic程式 沒視覺系統

网友:
这个方程看着好熟哦  我之前学习delta机器人位置逆解的时候看那个旋转矩阵应该就是你这个吧 你可以搜下相关资料 或者看看我贴的几个网址。  本人数学菜根须子, 完全不理解 只懂拿结果。
http://www.doc88.com/p-116663265184.html   这个是讲结构的。
http://www.doc88.com/p-50586357679.html   这个是反解的,讲的比较细。

网友C:
我晕 看了开源好兴奋  结果只是开源原理图啊  这可真是抛砖引玉了。

网友:
还望楼主多讲下相关的结构方面的知识和程序思路 贴片机这东西 应该是机械结构最主要吧 再其次是软件思路。 软件都是在人设计的 讲不讲都无所谓。  至于硬件原理图,不需要开源,无大意义。 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发的那个破角铁搭delta机器人那个帖子。 stm32的电路,不是专门为驱动电机设计的 拿来一样也可以用 一百多块一个步进控制器,带电气隔离的 连起来很简单。

网友:
贴片机 diy 。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吸嘴结构的diy,或者什么途径获得。 另外飞达也是一块。 主要是没接触过smt实物的人,像我这样的 想弄一个 不知道什么结构。 至于图像定位,用opencv 获取外形进行判断处理 不考虑健壮性的话 属于opencv 的简单应用,看opencv的例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 看了开源好兴奋  结果只是开源原理图啊  这可真是抛砖引玉了。

半开源,程序在某楼....

对于opencv的视觉处理,已经进行了长达快2年的学习研究,目前行至高效的识别方法还没有研究出来,真是见笑了,谢谢你的资料,对于你做的那个机械手,我还有半套源码,完成反解、编码器读取、直流电机驱动,直接给坐标就可以移动过去,你需要可以PM邮箱。
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好像我也有,现在还在研究双MARK点修正坐标系,有了那个之后才会上视觉识别,因为现在就是识别到MARK点,也不懂怎么修正坐标系...
我人笨,没文化只能慢慢搅脑子了,东西都是挤出来的,一天挤一点,挤啊挤,就有那么一大点了。

对于机械臂的运用,我趋向于串联型机械臂,那样结果简单,移动也比较快捷,就是谐波减速箱那个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半开源,程序在某楼....

对于opencv的视觉处理,已经进行了长达快2年的学习研究,目前行至高效的识别方 ...

欢迎楼主在机械结构方面给我们启蒙啊 反正我是不太懂 那个吸头是如何工作的  为什么吸料的时候一顶就吸上了 贴料的时候一顶就放下了。 是保持一定的吸力(专业名词叫负压?) 吸的时候保证能吸上 贴的时候完全靠锡膏的粘力大于吸力来摆脱吸头固定吗。 还是说要控制在吸和贴的时候气阀开关来控制。

网友:
另外 吸头的自动换头,机械结构怎么设计的

网友C:
还有你那个摄像头 固定到机架上的话 和吸嘴头会有一定角度吧 详细讲讲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楼主在机械结构方面给我们启蒙啊 反正我是不太懂 那个吸头是如何工作的  为什么吸料的时候一顶就吸上 ...

要取料的时候,就开电磁阀,负压一直都存在的,放的时候就关闭负压没了料就吸不住就掉了,pcb板上有红胶或者锡膏,有一点的粘力可以吸附住元件,就没有移动了。
你拿一张白纸放在嘴上吸气的时候纸就粘着嘴,你一送气纸就掉了,原理一样的,一个元件重量很轻,所以只要有吸力保存就可以。

换嘴结构我自己也未研究

摄像头需要直接对准元件的,不要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取料的时候,就开电磁阀,负压一直都存在的,放的时候就关闭负压没了料就吸不住就掉了,pcb板上有红胶 ...

我看网上视频 吸嘴有个弹簧结构 不是通过这里面的机械结构来关闭吸气吗 还是说电子方式 到放下的时候用电磁阀来关闭。  哎~  我实在是太白了。

网友:
我自己从网上买了一个手动贴片的气泵  不过很难使 吸嘴那个柱子侧面有个洞 靠用手堵来控制气压。  上面我说的那个弹簧结构 里面是否有这样的控制 堵or 不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那个摄像头 固定到机架上的话 和吸嘴头会有一定角度吧 详细讲讲这个吧  ...

摄像头是垂直的,可以在固定块上膛2个孔,固定吸嘴和摄像头。2个孔的尺寸偏移你可以输入到软件,实际尺寸偏差小于0.1mm可以无视

网友:
不错的帖子,有个问题,下了V3系统的文件,提示有病毒,大家有这个发现吗

网友:
站个位置。。
挺不容易的!

网友:
我表示水很深

网友:
吸头太难了

网友:
牛X的坚持,跟楼主学习

网友D:
你是已知某点在两个坐标系下的坐标,分别求他们在各自坐标系下的方位角?
如果是这样的话
a0=arctan(y0/x0)
a1=arctan(y1/x1)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早点有产品开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已知某点在两个坐标系下的坐标,分别求他们在各自坐标系下的方位角?
如果是这样的话
a0=arctan(y0/x0 ...

高手,看着简单,但是要怎么解??
arctan是什么,百度后得到 反三角函数中的反正切,
能否假定一组x0,y0;x1,y1,给个详细的解,初中文化实在不懂那么高深的函数,看着百度百科,更是一头雾水!

一般修正都是基于双mark点,就是有两个已知的坐标系两个点,我正要初中学的知识进行换算,以便得到角度差.

网友:
终于加精了!恭喜!

网友:
我去,看了一眼,竟然是一个BIN和一个已经生成的EXE文件,晕倒。
还是搬把登子,坐听楼主的思路吧,楼主多聊聊思路呗,这个其实比放出源代码更有吸引力。

网友:
次奥,必须顶!

网友E:
全力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力支持一下

全力支持一下,變成錢力支持下,我想樓主更有動力。

网友:
角度差只需要使用到tanA=Y/X, A=arctan(y/x)这条公式,如何修正每个元件的角度差,是你思路还没转过来。

网友:
为了不烧CPU,LZ我顶你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看着简单,但是要怎么解??
arctan是什么,百度后得到 反三角函数中的反正切,
能否假定一组x0,y0 ...

这个不用自己算吧,C语言下加上math.h头文件就可以算,里面有两个关于反正切的函数
一个是atan(y/x)
另一个是atan2(y,x)
都可以算出来,但是算出来的是弧度,要换算成角度要乘以180/Pi

网友:
串联型机械臂的谐波减速箱不多,而且很难搞,好像国内的使用摆线,精度要高得多,小日本的谐波太贵,安川使用住友摆线

网友:
期待楼主多发些图片。。。。

网友:
   支持楼主,顶起,时刻关注学习中。。。。。

网友(2013-08-02):
开源性强牛人

网友:
向楼主学习。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

网友(2013-12-16):
顶起,感觉这个做好了肯定吊炸天的节奏,很多东西都能衍生出来,必须顶一个资料都没下载,等楼主的裤子到了再下载!

网友:
呀,趁电脑还没烧,赶紧顶顶

网友:
在别的论坛也看到lz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网上视频 吸嘴有个弹簧结构 不是通过这里面的机械结构来关闭吸气吗 还是说电子方式 到放下的时候用电 ...

回复57楼,其它品牌的贴片机我不知道,不过西门子的是有一个气嘴,给它接上压缩空气,根据伯努利效应,空气流出气嘴的时候,在气嘴的周边会产生一个负压,然后通过管道把这个负压引到贴片机头上,上面有电磁阀,取料的时候电磁阀开到负压一侧,把料从料带里吸上来,贴片的时候,电磁阀开到正压一侧,把料吹到板子上。当然,这里的正压和负压的压力都是经过调整的,而这个负压压力的调整好像是西门子很牛的技术,据说当年松下想要仿,但是没弄出来。我刚毕业的时候,在车间干了半年,所以知道这些

网友:
真的有很多牛人,我们国家就靠你了

网友:
帮忙顶,顶的楼主开心。

网友:
弱弱地问句:那么多373干嘛用的呢

网友(2014-01-31):
基于STM32F103的贴片机控制系统

网友:
LZ威武。请问你这上位机是用网口是吗?USB不可以吗?是因为数据传输速度的原因吗?

网友:
不容易啊!支持楼主!

网友:
非常好 ,但是个人感觉机构比较难做。

网友:
楼主的D|Y精神不错。感觉这玩意要做好不易。

网友(2014-03-13):
引用 楼主:
电脑上只有一个摄像头,随便弄几个图片演示下而已。
只要是视频设备,应该都可以支持。我用的是USB的,但 ...

水平很高啊
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兄弟,坚持终有回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系统固件在这里,如果版主看到帮忙改下到1楼或改下标题吧,在这里估计没几个会看见。

能不能到精华也 ...

上位机也很精通啊?用什么语言开发的

网友(2014-05-13):
好厉害,什么时候才能到这样的高度。哎

网友(2014-07-02):
这个绝对的精品阿!

网友:
标记,(求精)基于STM32F103的贴片机控制系统

网友:
高的不错啊,废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佩服lz的毅力!lz终将成功的!支持你!

网友:
hao好家伙,必须顶!

网友:
记号,记号,记号。

网友(2014-08-15):
看到楼主坚持了6年,特来支持一下,佩服~~~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得需要伺服电机吗?

网友:
本来也想去研究一下这玩意儿的,想不到早有人下手了。

网友:
顶,我是DIY贴片机爱好者

网友(2014-09-23):
STM32版还是雕刻机版值得看看

网友:
不知道过了一年,现在的进展怎么样了?我觉得楼主找一个团队一起搞会好一点,每个人精研其中的一块。

暂不考虑成本的话,会做得很不错。

网友(2015-01-27):
贴片机控制系统

网友(2015-03-11):
先记下。我的的架子今天装完Z电机,就=接线联动了,吸头飞达还没影,16个飞达估计多少钱?

网友F(2015-05-16):
引用 楼主:
高手,看着简单,但是要怎么解??
arctan是什么,百度后得到 反三角函数中的反正切,
能否假定一组x0,y0 ...

楼主,C54貌似极性反了

网友:
cool,膜拜下~

网友:
冒个泡吧,mark一记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搞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C54貌似极性反了

我用的是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无极性的电容

有钱人……

网友:
狂顶,还在用mach3控制山寨灯机。这资料太好了

网友(2015-07-03):
靠,这个得顶一下,期待有下一步进展。

网友:
有没有示教功能的

网友:
我也就高中毕业,兴趣最重要 ,像你学习

网友:
这个有意思,谢谢楼主,慢慢看看。

网友:
不容易啊,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可以等

网友:
看起来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标记一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