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程序识别AT24Cxx系列EEPROM容量

楼主(2013-06-18):
请教如何用程序识别AT24Cxx系列EEPROM容量?

网友:
不用容量的,协议都不同。。。。穷举法?慢慢试?

楼主:
用芯片最大寻址地址试? 芯片容量从大到小?

网友:
芯片应该有ID码吧?

网友:
看了手册,没有找到ID码,可能得用楼上说的,用芯片最大寻址地址试, 芯片容量从大到小

楼主:
恩,没有ID码呢,这个比较头疼,只能通过器件地址和寻址地址的ACK应答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