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测量 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3-06-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流为零时,霍尔传感器直接测量输出为几mV(示波器测量),但使用AD芯片测量时,同样没有电流,测出来就是几百mV了,各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霍尔传感器输出就两根线,一根地,一根信号,接了一个RC电路滤波,然后直接接到AD芯片上了

网友:
不用一个运放做射极吗?

网友A:
确定示波器探棒和AD芯片的换算参数都没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示波器探棒和AD芯片的换算参数都没错么?

示波器肯定没有问题,AD芯片我用调压的直流电源测试过,测量是正确的。现在怀疑是不是RC滤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电流,你是怎么知道的?有量过吗?有的话,用什么量的?

网友:
霍尔传感器输出电信号驱动能力是很薄弱的

网友:
霍尔传感器的功耗有多少啊?

网友(2014-09-08):
不知道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