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组建远距离无线网络,请问如何选择AP?

楼主(2013-06-18):
要回去养鸡,网络必不可少。

我不是盲目的搞,在外面混过几年,知道网络的作用,养鸡也可以使用上网络的。

家里实际情况是,ADSL网络不到,只有附近的小学有网络,可以找我小学老师商量共享他们的网络。

小学到我家理论直线距离约800米,中间有山阻挡。

准备使用远距离无线AP连接,在山上弄一个AP进行中继。如图所示:

学校端的路由器LAN口IP段和我家路由器的WAN口IP段是一致的,之所以还要加一个路由器,是因为还有其他用途。

现在想知道这个AP设备的选择。注意,中继AP设备供电有点不好,需要在保证设备稳定的前提下尽量耗电少。

网友A:
这个我做过,6公里直线距离,你那个中继需要太阳能供电,选择好定向天线,选择好AP的功率,别期望太高,能达到相当于8M宽带就行,大概500-700K的速率,估计花费2K-3K

网友:
养鸡也好专业

网友B:
搞个激光通信吧 ,山顶上放面镜子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激光通信吧 ,山顶上放面镜子反射。。。

可以搞个RONJA

网友C:
自古二楼出真相,ubnt就行了。

网友:
我刚刚搞得500米中继上网,中间高楼阻挡加了一级中继,都是裸板刷机UBNT系统的网桥,选择300M吧,如果配合栅格天线兴许会更加理想。

网友:
到某宝随便搜一下:
UBNT无线网桥3公里室外AP wlan远距离接收无线路由器 带20米网线
¥120.00
运费:16.00
最近57人成交
10条评论
汇通零零壹
山东 淄博
如实描述: 4.88
七天退换 消费者保障 信用卡 货到付款

无线AP 网桥 无线路由用2.4G 12DB全向天线,360度远距离覆盖接收
¥120.00
运费:25.00
最近3人成交
4条评论
sunnyyin09
广东 东莞
如实描述: 4.94
消费者保障 货到付款

快速预览
AOK-2816AP 远距离无线AP/网桥 18DBi双极化300MCPE客户端5公里
¥580.00
运费:30.00
最近2人成交
7条评论
浙江人店
广东 深圳
如实描述: 4.84
七天退换 消费者保障 信用卡

EW54MAP 54M远距离无线网桥 3公里AP 网络监控 CPE CMCC接收器
¥148.00
运费:8.00
最近3人成交
8条评论
sunnyyin09
广东 东莞

网友:
tenda的无线AP(A3) + 平板天线,500米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6公里直线距离,你那个中继需要太阳能供电,选择好定向天线,选择好AP的功率,别期望太高,能 ...

中继的供电肯定要使用太阳能,问题在于我们冬天的时候会出现连续一个月不出太阳,现在考虑从旁边移动基站拉一条电源作为辅助,这个需要协调多方面的关系,比较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搞个RONJA。

最好是国内现成品,中文界面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可以指导他们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古二楼出真相,ubnt就行了。

看过这个方案,回头弄哥路由器刷机试试

网友E:
中继点的电源需要可控关闭了,否则睡觉了就浪费了

网友F:
养个鸡总不会一直抱着电脑吧,这样的话流量也不多,用3G算了。当然,那些小鸡给你搞不出多少事情,无聊时间太多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继点的电源需要可控关闭了,否则睡觉了就浪费了

如果电源解决不好,确实需要可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养个鸡总不会一直抱着电脑吧,这样的话流量也不多,用3G算了。当然,那些小鸡给你搞不出多少事情,无聊时间 ...

我回家看了3G网络根本还没有,故而使用这个办法。

网络的作用是随时关注市场动态,学习疾病预防,网络销售。

网友G:
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16532767.html

http://network.pconline.com.cn/  太平洋上类似很多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16532767.html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中继那个设备的选择。

网友H:
增加风能可以?

网友I:
算一下用电瓶/锂电组能不能续航2天(加上个无线遥控开关机,会更省电),2天一换电。太阳能辅助冲冲电,应该能够解决冬天的问题。再不成,再来个电风力发电。纯靠太阳能估计不靠谱。

网友J:
拉光纤吧,每米才几毛,地埋架空都可以。如果条件许可拉光纤,速度、中继、中继电源、收发天线的烦恼都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风能可以?

估计不行,我们那儿除了水资源丰富之外,其他的都不行,全国光照时间最短的是贵州,风能也基本靠不住,一年四季很少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算一下用电瓶/锂电组能不能续航2天(加上个无线遥控开关机,会更省电),2天一换电。太阳能辅助冲冲电,应 ...

经常换电池太麻烦了,还不如麻烦一次把附近的220V拉过来,只是线路比较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拉光纤吧,每米才几毛,地埋架空都可以。如果条件许可拉光纤,速度、中继、中继电源、收发天线的烦恼都木有 ...

光纤是最好的,这个最先考虑过,粗略计算了一下费用,比使用AP模式还要高很多。要命的是,光纤断了傻眼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经常换电池太麻烦了,还不如麻烦一次把附近的220V拉过来,只是线路比较长而已。 ...

我中继点使用腾达A5作为中继路由器,功率1.3瓦,使用20瓦太阳能电池板配合12安时12伏铅酸蓄电池可以续航70小时。

网友:
冬天虽然阴雨天不代表板子一点电也不发出的,实验才能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中继点使用腾达A5作为中继路由器,功率1.3瓦,使用20瓦太阳能电池板配合12安时12伏铅酸蓄电池可以续航7 ...

这个太小了吧?便携式产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小了吧?便携式产品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使用他的WISP桥接功能!加上功率超级低!完成几百米的无线还是没有问题的!我实现了600KB/S网速的传输,如果实现栅格天线在农村进行搞得话,2MB/S的速度不是梦!城区无线环境太杂了!外面无线路由器太多了!

网友:
随便买个能刷ddwrt  或 openwrt  或ubnt的机子,做好供电做好防雷,我架设的运行四年了,没出现过大的故障,遇到死机重启下就ok了

网友:
先走一根光纤拉到你家里吧,光纤也很便宜,而且稳定速度快,然后养鸡场和你家之间走网线光纤或者无线看具体的地理环境吧
搞个网桥在山顶上中转,电源、防雷这些问题就够头疼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继的供电肯定要使用太阳能,问题在于我们冬天的时候会出现连续一个月不出太阳,现在考虑从旁边移动基站 ...

可否一端通过有线+POE供电到山顶的AP,山顶到你家里使用无线

网友A:
1.3W?确定吗?这功率还小?200mW就能到6公里以上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1.3W?确定吗?这功率还小?200mW就能到6公里以上了

人家是整个路由功耗1.3w.你的是无线功率2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人家是整个路由功耗1.3w.你的是无线功率200mw

我有1.6W的ROS系统AP!呵呵!1.3W是指路由器整机功耗!这样才能更加提升野外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W?确定吗?这功率还小?200mW就能到6公里以上了

我有1.6W的ROS系统AP!呵呵!1.3W是指路由器整机功耗!这样才能更加提升野外供电续航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