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fare卡及非接触式读写器常见问题与外壳设计和天线安装.

楼主(2013-06-18):
做非接触式射频卡有几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了一些经验,现将这些经验写出来,希望能对那些刚入行的朋友,有所帮助。

1、读写卡出现间隙,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阻抗匹配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法:1、调整天线的匹配电容与电阻;2、更改射频IC内部的相应阻抗输出寄存器。

2、无法实现反碰撞,这个有两个原因:1、天线发射功率过小,导致多张卡同时进入读卡区时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2、RC500芯片在RXALIGN = 7处无有定义,需用户软件处理。但目前NXP新的文档中并未提及此问题,本人也多次向NXP求证过,但均没有明确回答。

3、射频芯片过热,这个问题需要调整天线部分的串联谐振电容及电阻,但注意功率耗散问题。

4、KeyB问题,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注意,当KEYB可以被读出时,一定不要使用KEYB进入认证操作,因为一般不会成功。

5、天线的主瓣旁瓣问题,这个问题老实说一般人都不注意。因为天下电路一大抄,呵呵。我们应尽量降低天线的旁瓣,提高卡机通讯的可靠性。

6、对读写器外壳的要求,估计有人要开说了,壳子有什么要求,还是看下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MARK....  3ks   a  lot

我的外形是这样的

网友(2013-07-25):
楼主说得对,只知道功能实现,却不深入了解为什么这样设计,立马简化是仿制的通病!!!

网友:
学习了,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别人外壳要做的这么大 ,而不能做的无限的小了。

网友(2013-09-12):
学习了,经验之谈,谢谢楼主

网友(2016-01-02):
学习,经验非常重要;;怎样联系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