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是不是不能3D雕刻?

楼主(2013-06-18):
电动主轴的雕刻机玩了一年多了,不敢称高手,但也算个老油条了,但还从来没接触过激光雕刻机。
有玩过激光雕的吗?激光雕刻机是不是只能一刀(一光)切到底,无法进行3D雕刻呢?

网友:
激光的不是一定要一下穿透,你看激光刻章或标牌刻字,都不是穿透性质的;

猜想,是调整激光头的功率就行;

具体的,比如雕刻浮雕,有合适的控制器,应该也不是问题吧……

羡慕啃铁的机器啊……

网友:
调节聚焦点可实现Z轴变化

网友A:
那激光内雕,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楼主,可以!
激光3D雕刻可以用在很多领域,比如刻章、金属浮雕、高复杂度模具成型等

不需要调焦,只需要控制激光功率就行。

网友:
可以。控制好电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激光内雕,是个什么原理?

如果是基本透明但对激光有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控制聚焦点的办法让内部某个点区域吸收足够光能,达到引以质变的目的。

市面上有卖类似于玻璃或有机玻璃的东东,内部是各种立体图案,似乎是由微小气泡组成,估计就是激光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