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12.0的工程在WIN7系统下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8):
如题,今天安装了Win7,之前用的是XP,破解完成之后打开以前的工程马上关掉,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 db文件夹下面的文件, 都删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db文件夹下面的文件, 都删掉试试

豪哥,还是不行,决定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另外不能有汉子路径啊

网友:
试试路径只包含字母和数字。

网友B:
路径不能有 空格 汉字 特殊符号等 最好只有英文和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不能有 空格 汉字 特殊符号等 最好只有英文和数字!!!!

谢谢,主要是装了Quartus_II_12.0之后接着安装升级包SP1、SP2、再就是device,太多了,按照以下顺序安装之后就没问题了!

Quartus_II_12.0
device
破解
SP1
SP2
再次破解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