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中断检测 信号与普通IO 检测信号 。

楼主(2013-06-18):
单片机中断检测 信号与普通IO 检测信号在功耗与时间方面中断能优越多少?

例如 检测一个按键按下, 当然中断更好,但综合来讲它比普通IO 来检测强多少?

网友:
I/O口和你两次读I/O口的间隔时间有关,你可以10us读一次I/O也可以10s读一次I/O,终端就实时性比较强了,中断应该是几十us能响应,前提是没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发生。

网友:
中断完全实时啊(当然没有同级或更高级的中断的条件下),而且中断完全释放CPU。功耗来说,使用中断可以在休眠、掉电模式下使用,而用查询方式就不能了。

网友:
如果用普通IO口,最好用状态来处理,把它分为多个状态,千万不要用delay延时

网友:
中断是功耗的优先选择,只有中断的时候,处理,否则休眠,实时性也是中断快于IO

楼主:
言之有理,之前中断和GPIO都用来采集过信号,但没仔细算过两者功耗,前段时间大致算了一下,GPIO可能1年4W左右,当然负载不同也会有所差别 。

多谢各位了。那么简单的问题还有人回帖

网友:
一般用法都使用中断里面,CPU不需参与,实时性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