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PGA输出的3.3V,要驱动外围设备15V电平,高速转换?

楼主(2013-06-18):
目前有个应用,使用FPGA作为精密时基控制外围设备,精度可以到20ns,已经测试OK。

外围有个设备是15V接口电平的,需要12~15V的高电平信号输出。最好能在500ns从0V上升到15V,每次驱动的Jitter不大于100ns,请问有谁做过类似的,给推荐个电路?

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确定555够不够速度,你控制4脚

网友:
CD4010应该够了

楼主:
2、3楼的明白了, 4楼的 Zener 是什么用法? 电压多少的? 学习了,明天全试一遍。

网友:
你自己不就是4楼啊?

楼主:
奇怪了,是不是论坛地震了? 5楼变4楼,中间一层楼塌了? 还是服务器还原了? 中间一个帖子没了?

回复3楼,CD4010是不是停产了, 现在招到一个CD4504 ,应该可以完全替代4010,3~18V都可以工作。

最终解决方案,MOSFET 驱动器,把电压变换一下,电流大,速度快。不悬赏,自己永远找不到最佳方案,服了自己了。。。

楼主:
MICROCHIP 的 解决方案: TC427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DeviceDoc/cn011463.pdf

Features
High-Speed Switching (CL = 1000pF).........................30nsec
High Peak Output Current............1.5A
High Output Voltage Swing: VDD – 25mV GND +25mV
Low Input Current (Logic "0" or "1") .........1mA
TTL/CMOS Input Compatible
Available in Inverting and Noninverting Configurations
Wide Operating Supply Voltage ......4.5V to 18V
Current Consumption
— Inputs Low ..............0.4mA
— Inputs High ..............8mA
- Single Supply Operation
- Low Output Impedance ................6W
- Pinout Equivalent of DS0026 and MMH0026
- Latch-Up Resistant: Withstands > 500mA Reverse Current

网友:
232电平转换芯片不知道如何,内置电荷泵。3-5伏实现正负12伏电平转换。

楼主:
232 转换芯片的驱动能力比 MOSFET 驱动器差一些,最后用了MOSFET DRIVER TC4427A

网友:
用光耦最简单,而且满足快速性要求,电源可以用DC模块外供

楼主:
多谢回复。

光耦最快也就是1M了吧,10M的那些都是TTL输出的了。 我现在选的MOSFET驱动器可以30ns 3.3V到15V,且可以驱动容性负载。

网友A:
Snj5407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j5407妥妥的

如果OC可以用的话,你的这个推荐不错。 当然,晶体管也能解决了。

问题是OC输出的电路,只有灌电流,没法输出拉电流,所以不能用,很可惜。

网友(2019-12-13):
谢谢!我也在先解决方案,TI的单管驱动都隔离,相对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