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和手机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楼主(2013-06-18):
要设计一个单片机和手机的数据传输模块,主要是小小的文本文件,想着用蓝牙,在网上找了好久解决方案,似乎都要在手机端开发蓝牙虚拟串口驱动,对安卓上的开发不是很熟悉,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不用蓝牙也行。

网友A:
BT WIFI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 WIFI二选一

手机上没有与串口通讯的应用程序,这样的话难道还要在手机端开发?有没有让单片机像一台手机一样进行蓝牙搜索,连接,传输的?利用手机本来的蓝牙对象交换协议而不用在手机端开发与单片机蓝牙独立连接的程序。

网友:
串口wifi模块 或者 串口蓝牙模块

网友:
NFC  现在有些手机带nfc,小数量更合适

网友:
楼主到安卓市场搜“蓝牙串口助手”,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上没有与串口通讯的应用程序,这样的话难道还要在手机端开发?有没有让单片机像一台手机一样进行蓝牙 ...

BT串口模块是MCU端使用的,手机端内置的蓝牙就能够直接使用,只不过需要写一下上位蓝牙程序来解析你发送过来的数据。

网友:
支持OTG的手机,可以直接用PL2303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