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8/M8使用8位模式驱动ILI9327的问题?

楼主(2013-06-18):
我使用ATMEGA8来驱动ILI9327的液晶,使用16位数据线的低8位驱动。高8位全部拉低。在论坛中找到一些别的MCU的代码,但是屏幕一直没有反应,请做过的指点一下。多谢。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s,i;
       for(s=Delay;s>0;s--)
           for(i=0;i<8125;i++)
              _NOP();
     }
void ILI9327_CMD(unsigned char Cmd)
    {
         Clr_Bit(PORTD,7);
         Clr_Bit(PORTD,5);
         PORTB = Cmd;
         DelayMs(5);
         Clr_Bit(PORTD,6);
         DelayMs(5);
         Set_Bit(PORTD,6);
         DelayMs(5);
         Set_Bit(PORTD,7);
     }

void ILI9327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Clr_Bit(PORTD,7);
         Set_Bit(PORTC,5);
         PORTB = Data;
         DelayMs(5);
         Clr_Bit(PORTD,6);
         DelayMs(5);
         Set_Bit(PORTD,6);
         DelayMs(5);
         Set_Bit(PORTD,7);
    }

unsigned char ILI9327_Read(void)
    {

          return 0;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int i,s;
        ILI9327_CMD(0x2c);
        Set_Bit(PORTD,5);
        Clr_Bit(PORTD,7);
        for(i=0;i<200;i++)
            for(s=0;s<400;s++)
               ILI9327_Write(Data);
        Set_Bit(PORTD,7);
       }
void ILI9327_Init(void)
    {
        Set_Bit(PORTC,4);//复位置高
        DelayMs(5);
        Clr_Bit(PORTC,4);//复位拉低
        DelayMs(10);
        Set_Bit(PORTC,4);//复位置高
        DelayMs(50);

        ILI9327_CMD(0xe9);//while(1);
        ILI9327_Write(0x20);     //Exit_invert_mode
        ILI9327_CMD(0x11);     //Exit_sleep_mode
        DelayMs(100);
        ILI9327_CMD(0xd1);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Write(0x71);
        ILI9327_Write(0x19);
        ILI9327_CMD(0xd0);
        ILI9327_Write(0x07);
        ILI9327_Write(0x01);
        ILI9327_Write(0x08);

        ILI9327_CMD(0x36); //Set_address_mode 显示方向
        ILI9327_Write(0x48);  //从上往下 从右向左

        ILI9327_CMD(0x3a);  //Set_pixel_format
        ILI9327_Write(0x05);  //DBI 65K colors

        ILI9327_CMD(0xC1);
        ILI9327_Write(0x10);
        ILI9327_Write(0x10);
        ILI9327_Write(0x02);
        ILI9327_Write(0x02);
        ILI9327_CMD(0xC0);//Set Default Gamma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Write(0x35);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Write(0x01);
        ILI9327_Write(0x02);
        ILI9327_CMD(0xC5); //Set frame rate
        ILI9327_Write(0x04);
        ILI9327_CMD(0xD2); //power setting
        ILI9327_Write(0x01);
        ILI9327_Write(0x44);
        ILI9327_CMD(0xC8); //Set Gamma
        ILI9327_Write(0x04);
        ILI9327_Write(0x67);
        ILI9327_Write(0x35);
        ILI9327_Write(0x04);
        ILI9327_Write(0x08);
        ILI9327_Write(0x06);
        ILI9327_Write(0x24);
        ILI9327_Write(0x01);
        ILI9327_Write(0x37);
        ILI9327_Write(0x40);
        ILI9327_Write(0x03);
        ILI9327_Write(0x10);
        ILI9327_Write(0x08);
        ILI9327_Write(0x80);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CMD(0x2A);//Set_column_address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Write(0x00); //x1 =   0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Write(0xef); //x2 = 239
        ILI9327_CMD(0x2b); //Set_page_address

        ILI9327_Write(0x00);
        ILI9327_Write(0x00);                //y1 =   0
        ILI9327_Write(0x01);
        ILI9327_Write(0x8f);                //y2 = 399

        ILI9327_CMD(0x29);                 //display on
        ILI9327_CMD(0x2C);                       //write_memory_start
        Set_Bit(PORTD,7);
        DelayMs(10);
      }

楼主:
自己顶顶吧,没人搞过吗?

网友A:
我上次用的另外一种屏幕,用的是高八位的,你仔细看看技术文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用的另外一种屏幕,用的是高八位的,你仔细看看技术文档吧。。

嗯,这个我注意过,ILI9327是低8位的。

网友:
没做过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