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 求辨认

楼主(2013-06-18):
有人认得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这。。。。有外围电路可以缩小查找范围

网友:
AD7683是一款16位、电荷再分配、逐次逼近型PulSAR®模数转换器(ADC),采用2.7 V到5.5 V的单电源(VDD)供电。它内置一个低功耗、高速、16位不失码的采样ADC(B级)、一个内部转换时钟和一个串行SPI兼容接口。该器件还集成了一个低噪声、宽带宽、短孔径延迟的采样保持电路。在CS下降沿,AD7683对IN+与IN-之间的电压差进行采样,范围从0V至REF。基准电压(REF)由外部提供,最高可以设置为电源电压,其功耗和吞吐量呈线性关系。

AD7683采用8引脚MSOP或8引脚QFN (LFCSP)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为−40°C~+85°C。

网友:
ADI公司的,

网友:
AD7683ARMZ,刚好用过

网友:
推荐用AD7689,内置基准,8通道,可以自动通道切换,可直接利用SPI DMA传输非常方便!价格比7683还便宜,批量价不到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