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

楼主(2013-06-18):
fir滤波器到底是怎么滤除别的频率的波形的?

例如这张结构框图,data_in经过2k个延迟后,将第2k个与第一个相加然后乘一个C_1的值然后再累加。这种算法为什么会达到滤波的效果,现在这个滤波原理一直想不通,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这个延迟实现ms不经济,2k级的滤波器?
利用实数fir的系数对称性,data(n)和data(n-2k)的系数一样,为ck,data(n-1)和data(n-(2k-1))的系数一样,依次类推。。。。
fir是低通还是高通啥的,取决于系数C。
最简单的例子,所有C相同等于1/(2k),即2k个数据的平均,也是一种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延迟实现ms不经济,2k级的滤波器?
利用实数fir的系数对称性,data(n)和data(n-2k)的系数一样,为ck ...

K只是一个变量,并不代表千的意思,因为图上用K表示,所以就说的K。
最后一句让我理解到原来fir滤波的实质也是平均。
在请教一下,系数C的计算是不是还有个公式,是通过matlab计算出的?
刚开始学滤波器,有点BC。。。海涵海涵

网友A:
c计算取决于你的系统设计,如通带纹波,阻带衰减,过渡带宽带,期望的滤波器长度范围,具体可以参考数字信号处理的书
matlab有工具fdatool,滤波器设计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计算取决于你的系统设计,如通带纹波,阻带衰减,过渡带宽带,期望的滤波器长度范围,具体可以参考数字信 ...

谢了谢了~得去学习下MATLAB了,自学真悲剧o(╯□╰)o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谢了~得去学习下MATLAB了,自学真悲剧o(╯□╰)o

简单的话还有其他小巧工具算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