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pic16f1783单片机PSMC功能的高手?其中的调制如何理解?

楼主(2013-06-18):
先上传一份芯片资料

我使用了其中的单相PWM模式,频率:500K。
不过比较鸡肋的是,如果频率过高,占空比的有效位数就减少。
用500K,我现在PWM只有127个分辨率。我只所以用这么高频率,因为
板子太小,里面要放两路BOOST电路,分别作升压,利用自带的运放作放大,
做两路恒流,但在电流控制时,特别比较小时,难以检测控制,很容易闪烁。
所以想增大分辨率,提高小电流控制。其中,有调制的功能,但里面介绍得太简短了,
无法理解。有没有高手 使用过?大家交流下

楼主:
pic是冷门单片机么,真没人用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是冷门单片机么,真没人用过啊?

刚接了个新项目,也是用这个片子,发现太冷门了。。。。兄弟你有什么好资料推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接了个新项目,也是用这个片子,发现太冷门了。。。。兄弟你有什么好资料推荐不? ...

我也就有芯片资料,还有一些官网下载的使用指南。这芯片应用资料真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有芯片资料,还有一些官网下载的使用指南。这芯片应用资料真的很少。 ...

我们是看重他有12位AD还带2个OP,另外价格也比较便宜。
大哥为啥也用这个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有芯片资料,还有一些官网下载的使用指南。这芯片应用资料真的很少。 ...

确实少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看重他有12位AD还带2个OP,另外价格也比较便宜。
大哥为啥也用这个片子? ...

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看重他有12位AD还带2个OP,另外价格也比较便宜。
大哥为啥也用这个片子? ...

看你做产品注重什么了,我是做LED灯光的,其中做得最多是ADC跟PWM,当初是看好PSMC功能,没想到芯片资料说得那么马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你做产品注重什么了,我是做LED灯光的,其中做得最多是ADC跟PWM,当初是看好PSMC功能,没想到芯片资料 ...

大哥,请教你个问题,我用MPLABX IDE,显示的kit3链接正常了,但是就是下载不进去程序,求指点,你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然后硬件中的  6脚   auxiliany没有链接,只链接了 5跟针 vpp  vdd vss data   cl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请教你个问题,我用MPLABX IDE,显示的kit3链接正常了,但是就是下载不进去程序,求指点 ...

你是不是还装了MPLAB 8?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还装了MPLAB 8?

没有装MPLAB  只装了个MPLAB X    而且用IPE  也能看到kit3的序列号 但是就是连接不上?是不是没注册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MPLAB  只装了个MPLAB X    而且用IPE  也能看到kit3的序列号 但是就是连接不上?是不是没注册的原 ...

用MPLAB driver switcher选择一下MPLAB X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MPLAB driver switcher选择一下MPLAB X试一下

没有装mplab  所以一打开switch 就提示没有安装其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mplab  所以一打开switch 就提示没有安装其他版本

我只装了MPLAB v8.8,MPLABx 太新了,接触了一下,没有深究,帮不了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装了MPLAB v8.8,MPLABx 太新了,接触了一下,没有深究,帮不了你了。

嗯,那我换MPLAB试试吧,主要是当时贝能的人直接给我的软件就是MPLABX,懒得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我换MPLAB试试吧,主要是当时贝能的人直接给我的软件就是MPLABX,懒得下了。。 ...

你是买贝能的KIT?有问题你可以问他们的吧?

网友:
那个下载不成功的,应该是操作顺序的问题。

出现那些提示后,要先断USB,然后再接上,再编译、接上板再MK。电压也要设置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买贝能的KIT?有问题你可以问他们的吧?

贝能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贝能送的~

还有得送啊?我还花钱买了 ICD3

网友D(2015-08-06):
所以版大的案子有成功了嗎?
可以分享一下成果嗎?

小弟最近也在使用1783這顆MCU,更慘的是我連PSMC的輸出都還看不到啊!!

网友E:
做数字环路PIC这个MCU太弱了吧。

网友F:
用这个软件PSMCDesigner.exe,一步步对照芯片手册研究,pic的中文手册还可以,多看几遍,再反复试试,基本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版大的案子有成功了嗎?
可以分享一下成果嗎?

这个你还得细看手册,我都放弃了,当时基本PWM波形我是整出来了,调制也可以 用,但这个关系怎么样,我是没找到。楼下的提供了一个软件不知道 有没有用,你可以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数字环路PIC这个MCU太弱了吧。

当时要求不高,放弃调制,还是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软件PSMCDesigner.exe,一步步对照芯片手册研究,pic的中文手册还可以,多看几遍,再反复试试,基本 ...

都放弃了,资料太少,实现基本功能就改方案了

网友(2016-03-10):
这个功能这么难用呀,还想做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