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誰知这什么

楼主(2013-06-18):
那天在实验室找东西时,不小心翻出一箱这个,不知道这什么玩意..有什么用啊?

网友:
存储器,我想是.

网友:
EPROM 这个好老的东西了   老式的51程序空间不够用,扩展ROM使用,相当于现在的FLASH,不过需要高压才可以编程。

网友A:
唉呀,你赚了。
有一天我在路上捡到一块也是这个牌子的芯片,型号和你的不一样,查了一下是51单片机,不过引脚都氧化且弯曲的不成样子了,准备打个洞做钥匙挂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呀,你赚了。
有一天我在路上捡到一块也是这个牌子的芯片,型号和你的不一样,查了一下是51单片机,不过 ...

这个应该是一次性的EPROM,如果已经写过程序,基本是没用了

网友:
EEPROM 电可擦除 存储器

网友:
价格合适就收了

网友:
是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一次性的EPROM,如果已经写过程序,基本是没用了

是电可擦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一次性的EPROM,如果已经写过程序,基本是没用了

如果有X光机的话,这玩意还是可以擦除的。没有就只能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X光机的话,这玩意还是可以擦除的。没有就只能扔掉了。

从上面那位兄弟提供的手册看这个应该是能擦除的,或者winbond的命名规则跟intel有些不一样,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X光机的话,这玩意还是可以擦除的。没有就只能扔掉了。

明显没开窗,是Electric Erasable R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没开窗,是Electric Erasable ROM

华邦的命名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的27Cxxx如果用这种封装就是OTP一次性编程的,没X光机是擦不掉的。华邦的这个27C在别的IC厂家里面都是28C系列的。

网友:
电擦除的,老古董了~

网友(2013-07-26):
华邦的MCU

网友:
华邦的EEPROM,工作电压5V,但是需要高压擦除和编程(好像是12V左右)

网友E:
有些网友积分也不低了,芯片型号也贴出来了,但是发言的内容让人感到费解。手册里说得清清楚楚的,还有什么不明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些网友积分也不低了,芯片型号也贴出来了,但是发言的内容让人感到费解。手册里说得清清楚楚的,还有什么 ...

看到个破烂也要查查手册?爷没这个时间。顺便说下我用27系列eprom做单片机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个破烂也要查查手册?爷没这个时间。顺便说下我用27系列eprom做单片机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吧。 ...

你个SB有时间干毛事,卖你妈个JB老,爷你妈个JB逼,坛子里一堆人在玩单片机的时候你JB还贴在脸上。
说了SB话还找理由?越描越黑。

网友:
芯片古老到一定的时候,就有价值了。楼主不如卖给回收芯片的,肯定有人要。

网友:
论坛是给大家讨论的,不是给大家吵架和人身攻击的。没错,能用EEPROM做系统的人一般都是元老级别了。其他的,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