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arduinoIDE编译的HEX可以直接下载到对应的LGT上么

楼主(2013-06-19):
arduinoIDE里的文件需不需要改呢?

如果老avr的hex直接可以下载LGT里的话 我想应该可以,我想问下, 可以吗?

网友A:
lgt比AVR稍快。可能会导致延时不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t比AVR稍快。可能会导致延时不准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这样说老的hex直接可以用了哦,不考虑时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