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青春】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4_U-Boot移植+S5PV210处理器简介

楼主(2013-06-19):
  Hello,大家好,视频跳票N久,都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开场白了。小小的尴尬。有时候真觉得越长大越忙碌,前段时间回学校忙着毕业的事情,见导师、修改论文、答辩、毕业照、毕业典礼、同学聚会等等一系列的事情。U-Boot的视频没能及时更新,估计已经有不少朋友都记不得小静了吧。

  这次回学校看了两部电影,《致青春》和《中国合伙人》。因为在学校考四六级的时候看过新东方的教材,所以对《中国合伙人》更有感觉。很喜欢结尾王阳说的那句话:如果皱纹终将刻上额头,你只能做到不让皱纹刻到你的心上。

  好了,毕业了,也准备好了与青春分手。小静的分享还是要继续,继续坚持记录我的ARM学习历程~

  这一次,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uboot2011.06在S5PV210处理器上的移植过程。在录这期视频的时候纠结了好久~原本打算用自己之前做的那个6410的小板子来进行移植,不过,最近正在跟师傅做的项目用到了210处理器,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东东,所以就从师父那里借了一个210的板子,软磨硬泡,让师傅提供了一个U-Boot在210平台上的移植思路。然后自己一路磕磕绊绊,最终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了这个移植过程。现在想想,这个过程对U-Boot大致的移植思路还是挺有参考意义的,所以就记录下来,希望我的帖子可以和网络上其他前辈的资料一起给正在研究U-Boot的朋友提供帮助~

     还是先把视频发上来:

     S5PV210处理器简述优酷版地址

     U-Boot总述优酷版地址

     U-Boot CPU级相关文件介绍优酷版地址

     U-Boot board级相关文件介绍优酷版地址

     U-Boot 编译与烧写优酷版地址

     S5PV210处理器启动过程优酷版地址

     第四期片尾视频,送给大家一首轻松的旋律:星星小夜曲,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百度网盘版下载地址

    U-Boot移植相关文件和S5PV210手册百度网盘下载

  在进行U-Boot移植之前,我们会用到一些有关S5PV210的知识,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部分-----------------------------------------------------------------------------------------------

  S5pv210是一个32位精简指令集、低功耗、高性能的cortex-a8处理器,它属于armv7架构。

  上边的这张图,显示了S5PV210处理器的整体框图。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210的主要功能,这些小的模块共同构成了210处理器。

  首先说一说CPU核心部分,CPU的主频可以达到800M或1GHz,我们可以通过配置U-Boot源码中对应控制主频的宏来进行主频的选择。U-boot默认的主频是1GHz。CPU的核心部分还有512KB的高速缓存。还有NEON,NEON它是ARM内部集成的可以实现复杂算法的模块,比如说图像的智能分析,数学上的运算等都是通过NEON来实现的。

  左上角是系统外设,这一部分主要是一些低速设备。其中:
  RTC是实时时钟,负责系统时间的控制;
  PLL是锁相环,主要起倍频作用;
  Timer with PWM是定时器模块;
  Watching Timer是看门狗,看门狗主要是在应用程序跑飞或者系统死机一段时间之后,将系统重启。看门狗在实际的项目中是要打开的。
      DMA(24ch)是24通道的DMA控制器。如果没有DMA的话,数据是通过CPU传给内存,再由内存传给系统外设的;有了DMA之后,数据可以不通过CPU。比如音频数据通过DMA控制通道直接传到内存中。DMA可以控制外设数据与外设数据、外设数据与内存数据、内存数据与内存数据之间的传输,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系统的工作效率。6410中也有DMA,只是没有210的多;
      Keypad(14x8):14x8的键盘接口;
  TS-ADC(12Bit/10ch):12位的数模转换,有些电阻屏的触摸功能就是由他来实现的;

  左下角是外部总线模块。从这个模块可以看到210支持IIS、AC97和PCM这样的音频标准接口;
  HSMMC/SDx4:4路MMC总线,可以接SD卡、TF卡和SDIO接口;
  USB Host2.0/OTG2.0:210支持USB Host 2.0,和师傅实际测试了一下,USB Host2.0的传输速度大概是12~16M/s;
  UARTx4:4路串口;
  IICx3:3路IIC总线,一些常用的电容屏的触摸芯片,重力传感器就是接在了IIC总线上;
  HS-SPIx2:2路SPI总线;
  GPIO:GPIO接口;

  下边中间的是电源管路模块,如果在做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类的产品的话,一般会用到,他的作用是通过软件动态调节CPU功耗,一般是通过升高或降低,打开或者关闭电压的方式来调节功耗的;

  右下角是存储接口模块,以前听到Memory总会幼稚的认为是内存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这样,Memory其实是存储的意思;
  S5PV210的NAND支持SLC和MLC两种,SLC的稳定性由于MLC,同等容量的SLC价格高于MLC;
  它还支持16位硬件ECC。由于nand flash的工艺问题,在数据读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位错误,这时就需要Ecc来检查和纠正了;
  210 常用的芯片是LPDDR2和DDR2,这里的LP就是low power的意思,就是低功耗~

  右上角部分就是210强大的多媒体功能模块了;
  首先是摄像头接口;
  MFC多媒体格式转换模块,主要的任务就是视频文件的编解码;具有30帧/s的处理能力,支持H.263/H.264/MPEG4编码和解码;
  支持2D/3D图形引擎;
  HDMI,高清数字多媒体接口;
  JPEG主要用于图片文件的硬件编码,原始数据通过JPEG编码生成jpg格式文件;
  最后是LCD控制器;

  中间的Multi layer AHB/AXI Bus是高速总线,CPU内部各个模块与CPU就是通过这个高速总线来实现通讯的。

  ----------------------------------------------------------------------------------------------------------------------------第二部分----------------------------------------------------------------------------------------------------------

  简单的了解了210处理器之后呢,就开始进行U-Boot的移植了。说到U-Boot,肯定会有不少朋友产生疑问,什么是U-Boot?U-Boot的功能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U-Boot它就是universal bootloader,也就是通用的bootloader。它存在于nandflash或者SD卡中,它是在开机上点之后,操作系统起来之前用来引导的一个程序。U-boot 的主要作用是进行内存的初始化、CPU的初始化、串口初始化等一系列的初始化工作,完成这些之后,再将操作系统加载到内存中,从而运行起来。

  U-Boot 源码文件下包括一些目录文件和文本文件,这些文件可分为”与平台相关的文件”和”与平台无关的文件”,其中common文件夹下的文件就是与平台无关的文件;与平台相关的文件又分为CPU级相关的文件和与板级相关的文件:arch目录下的文件就是与CPU级相关的文件,而board、drivers、include等文件夹下的文件都是与板级相关的文件。我们在移植的过程中,需要修改的文件也就是这些与平台相关的文件。

  U-Boot 的移植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下载U-Boot源码
      2.修改相应的文件代码
      3.编译U-Boot
      4.烧写到开发板上,运行

  下面是移植2011.06版本到210处理器上时修改(或添加)的文件:
以下文件均为与CPU级相关的文件
      uboot2011.06/arch/arm/cpu/armv7/start.s
      uboot2011.06/arch/arm/cpu/armv7/Makefile
      uboot2011.06/arch/arm/include/asm/arch-s5pc1xx/hardware.h
      uboot2011.06/arch/arm/lib/board.c
      uboot2011.06/arch/arm/lib/Makefile
      uboot2011.06/arch/arm/config.mk
以下文件均为与板级相关的文件
      uboot2011.06/board/samsung/OK210/tools/mkv210_image.c
      uboot2011.06/board/samsung/OK210/lowlevel_init.S
      uboot2011.06/board/samsung/OK210/mem_setup.S
      uboot2011.06/board/samsung/OK210/OK210.c
      uboot2011.06/board/samsung/OK210/OK210_val.h
      uboot2011.06/board/samsung/OK210/mmc_boot.c
      uboot2011.06/board/samsung/OK210/Makefile
      uboot2011.06/drivers/mtd/nand/s5pc1xx_nand.c
      uboot2011.06/drivers/mtd/nand/Makefile
      uboot2011.06/include/configs/OK210.h
      uboot2011.06/include/s5pc110.h
      uboot2011.06/include/s5pc11x.h
      uboot2011.06/spl/Makefile
      uboot2011.06/boards.cfg
      uboot2011.06/config.mk
      uboot2011.06/Makefile

  在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我选择2011.06版本的uboot 进行移植的原因,在自己平时在各个论坛、贴吧中的了解,发现大家对2011.06版本的讨论相对来说多一些,所以选择的这个版本。在这里我想自己试一下U-Boot移植的过程也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些帮助。

  另外呢,附件提供的移植参考目录是在原始U-boot-2011.06版本基础上进行的修改,把修改的文件单独拿出来,方便大家使用对比工具查看我修改了哪些内容,当然移植参考目录里面,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是从U-boot-2011.06拷贝出来的,有些文件是从U-boot-1.3.4拷贝的:目录board/samsung/OK210下面的mmcboot.c 文件,从SD启动U-Boot必须含有该文件,三星官方提供的U-boot-1.3.4源码包含有该文件,我们直接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下面的内容是我在移植uboot的时候师傅给我总结的移植思路(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移植过程就是在新的U-Boot代码中增加CPU级和Board级代码,使之能够在开发板上面运行。

  1.看一下源代码里面是否有CPU级相关代码,比如S5PV210是ARMV7架构,看一下CPU目录下面是否有ARMV7的目录,因为U-Boot已经是嵌入式平台里面应用很广泛的Bootloader了,所以基本上都已经有了CPU级相关代码。

  2.下一步就是查看板级相关代码了。一款主流CPU发布的时候,厂商一般都会提供官方开发板,比如S5PV210发布的时候三星公司提供了官方开发板,使用的U-Boot是1.3.4版本,三星在U-Boot官方提供的1.3.4基础上面进行了改进,比如增加SD卡启动和NandFlash启动相关代码 等等。在移植新版本的U-Boot到开发板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U-Boot代码里面是否已经含有了板级代码,如果已经有了,就不需要自己改动了,编译以后就可以使用,而有的时候在较新的U-Boot代码里面,是不含有这些板级支持包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增加自己的板级包了。

  3.板级包的增加需要参考CPU官方提供的U-Boot代码,因为我们移植的是最小功能的U-Boot,让U-Boot能够运行起来即可,所以只需要抓最关键的代码,比如系统时钟的配置,DDR2内存的初始化代码,调试串口的初始化等,这些代码是需要参考U-Boot1.3.4的,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写每一行,但是需要我们知道U-Boot 能够在S5PV210上面运行起来,必须做的工作。

--------------------------------------------------------------------------------------------------------------------------------------第三部分--------------------------------------------------------------------------------------------------------

  下面开始切入主题:进行我们U-Boot的移植过程吧~

  首先进行第一步,下载工作:输入U-Boot下载的地址,找到自己要下载的U-Boot版本,点击开始下载,下载完成之后开始解压。

  U-Boot下载之后压缩包的压缩方式是.tar.bz2的,所以解压命令为tar jzvf **.tar.bz2
  而我们平时经常解压的压缩包为.tar.gz格式的,所以它的解压命令为tar zxvf **.tar.gz。
  这两个解压命令只有一个参数的差别,容易搞混的友友们需要重点注意喽~!
  解压之后进入文件夹,可以看到之前给大家介绍的目录结构类似的文件夹和文本文件,然后就按照板子的配置进行相应文件的修改了~

  在修改的过程中,用到最多的一个宏定义就是CONFIG_SPL_BUILD,这个宏定义的主要作用就是生成BL1文件,提到BL1文件肯定又会有朋友产生疑问,在这里就这个BL1文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BL1文件是一段外部代码,存放在SD卡或者nandflash上,大小为8K;
  除了BL1文件,还有BL0和BL2文件。
  BL0文件是存放在CPU内部IROM中的一段固化代码,CPU上点之后,首先去运行BL0文件。
  BL2文件是完整的U-Boot代码。
  这三个文件之间的关系就是:BL0运行时会将BL1拷贝到CPU的IRAM中,然后执行BL1;BL文件执行起来之后会先进行内存的初始化,之后将BL2文件拷贝到外部内存中,也就是我现在手中这个210 板子的DDR2中。

  SPL宏定义的来源:

  移植过程最主要的就是代码的修改与文件的配置了,大家可以根据我所提供的这些内容进行代码的完善与修改。

  修改完成之后开始编译工作,两个命令:
  make OK210_config
  make

  编译的过程中会生成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BL1文件,另一个就是uboot文件。编译完成之后将这些内容烧写到SD卡中,烧写的命令如下:
  1.dd bs=512   seek=1 if=/dev/zero of=/dev/sdb   count=2048
  2.dd bs=512   iflag=dsync oflag=dsync  if=spl/OK210-spl.bin  of=/dev/sdb  seek=1
  3.dd bs=512   iflag=dsync oflag=dsync  if=u-boot.bin   of=/dev/sdb  seek=49

  在这里值得说明几点:
  dd命令是linux下非常有用的一个命令,作用就是用指定大小的块拷贝一个文件,并在拷贝的同时进行指定的转换;
  命令中的sdb是SD卡的设备名称,在不同的电脑上可能名称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烧写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个设备名称;
  烧写到SD卡中,一定要了解一下SD卡的分区,下面是我自己画的一张有关SD卡分区的图,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分区情况:

Sdcard 分区介绍:

  在这里可以看到,SD卡一块的大小为512B,第一块为保留块,紧接着的8K存放BL1,所以BL1烧写的起始块标号为1,这也就是第二条烧写命令中seek=1的来源了;接下来存放环境变量,有的资料中将环境变量与BL1文件总结为BL1文件,不过这是的BL1文件就不再是8K大小了,而是加上环境变量的大小共24K了,也就是48块;之后存放BL2文件,也就是uboot.bin,起始块标号49。最后的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拷贝空间了。

  大概了解了这个分区之后,这个烧写命令想必大家也了解的差不多了。然后输入这些烧写命令进行文件烧写,注意这里的命令是在源码的目录文件下输入的,不然的话找不到对应的文件。

  烧写完成,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设置板子为SD卡启动,然后打开超级终端,配置好之后将板子上电,如果板子正常启动了,说明我们的移植工作顺利完成了。如果没有启动起来,那么就要检查一下哪一步出现了问题,然后继续开始回去查看相应的U-Boot源码。

  -----------------------------------------------------------------------------------------------------------第四部分---------------------------------------------------------------------------------------------------------------------

  在这一部分,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210的启动方式。
  首先了解一下s5pv210支持的启动方式:

  其中我们用的最多的是nandflash启动和SD卡启动。

     首先启动的是第一启动方式,启动流程如下:

  在上图中可以看出,第一启动方式中先工作的是IROM,他做了一些初始化工作,之后就是启动方式的选择,通过设置拨码开关的状态来确定启动方式。这里以SD卡启动为例,选择了SD卡启动,进入下一个流程:校验和,也就是检验文件传输过程中是否有数据传输错误,如果有的话第一启动就失败了,进入第二启动;如果传输无误,那么第一启动继续,BL1开始工作,初始化内存,加载BL2到外部内存等等,之后BL2运行起来,初始化内存、CPU、串口等等,加载操作系统,最后操作系统运行起来。第一启动方式启动成功。

  如果第一启动方式启动失败,那么进入第二启动方式,来看一下第二启动方式的启动流程:

        IROM的工作和第一启动方式相同,第一启动在文件传输过程中出现错误之后进入第二启动方式,如果校验和检验无误,那么接下来就是BL1,BL2和操作系统依次运行起来,最终板子启动成功;如果启动第二启动方式之后检查校验和有误,那么第二启动方式失败,进入串口启动,串口启动如果还是白,就进入USB启动,如果USB启动还失败的话,那么启动就失败了。

  在这里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要想具体了解的话,还是要看手册的,一会儿我会上传附件给大家分享这些手册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仔细研究一下的~

  写到这里,帖子的内容也就差不多了,这一次的文字好多啊,码字码的手都快僵了,可能会有不太准确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小女子在此先谢过啦*^__^*

【新的主题+我的照片】小静ARM学习日志03_原理图+PCB设计篇
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2期--PC+Linux+ARM操作合集
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1期--裸机环境搭建与程序调试

网友:
哎呀,我坐沙发了,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呀

网友:
小静的帖子,要顶!

网友:
哇!又见小静的帖子!!

必须要顶一下

PS:声音挺萌的哈

网友:
小静的帖子必须顶!
片尾视频最后机器猫的那串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啊,求解??

网友A:
哈哈哈,ARM版块第一美女,要的要的

楼主:
呀~各位前辈早~

网友:
楼主挺好耐心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B:
顶,没210的板子,记号之,日后再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ARM版块第一美女,要的要的

谢谢懒羊羊前辈上次发的帖子,那段时间一直加班一直加班,没有上论坛,看到的时候是好几天之后了,没有及时回复您,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没210的板子,记号之,日后再学

哥们  是你邪恶了还是我不纯洁了?

网友:
这个不错的说

网友:
一路同行,感谢有你!

网友:
这个必须顶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还在到处打酱油呢,楼主前途无量啊!

网友:
小静的帖子,前排留名,等广告。

网友:
小静的贴从来都是很火的!

网友:
电工心中的女神哇

网友:
首页留名!顶静姐!!

网友:
终于等到小静出视频了,想知道小静公司是搞什么的?消费电子?都用到A8了

网友:
第一时间顶,

   致敬青春

网友:
顶的好快啊,我也来顶!

网友:
S5PV210啊,很高端的感嚼,学习一下,楼主很有心,多谢了。
btw,这贴又是要火的节奏啊

网友:
最近几天一直在关注小静的帖子,呵呵,终于出来了,收藏先,晚上回去看。呵呵

网友:
都上A8了,让人佩服哦。

网友:
请问小静,你的图表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看起来很专业,也很漂亮。

网友:
致敬青春 帮顶

网友:
呵呵,还没有和青春彻底分手。

永远保留青春的一角在心里。

网友:
小静又见小静

网友:
好厉害的女生!!!!佩服一个先

网友:
必顶小静,好妹子,谁娶了就赚大了!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一下三星官方的uboot1.3.4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一下三星官方的uboot1.3.4源码

附件里面提供了一个samsung的那个好像就是。

网友:
我看了看,好像不是三星官方的

网友:
打开源码包顶层Makefile,记得里面第一行就是版本号。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女孩子能静下心来做这些东西,不简单,佩服佩服。让我回忆起09年那时候玩mini2440的日子,至今那块板子还在我的储物柜里,留个纪念!

网友:
静静,感觉我们差距越来越大了,有人带就是好啊

网友:
里面有forlinux文件夹,这应该是飞凌的

网友:
看到了你也用Qt做界面开发的,什么时间可以开贴做一期关于Qt平台其他开发库的整合!我做的增强现实的库怎么都整合不好,奇怪的是其他两个另外的库能整合好…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一个三星官方的uboot1.3.4源码

网友:
LZ已经在视频中透露了还是单身,各位还处在单身的电工们,还犹豫什么呢?

网友:
小静,我也好想学,能一起学吗,我能加你QQ吗

网友:
楼主是个奇才,我支持你!

网友:
妹子,自愧不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一个三星官方的uboot1.3.4源码

三星提供的源码包里面有,或是直接去CSDN下载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星提供的源码包里面有,或是直接去CSDN下载一个。

有没有地址给我发一个,我没找到

网友:
小静真强大 虽然我看不懂 但是必须帮顶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S5PV210开发板是哪家的...

网友:
静姐,uboot1.3.4的目录结构和2011.06的差别这么大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一直在关注你,好强的你,可以网盘不能下了

网友:
不错,是个才女

网友:
arm板块从此站起来了,大火特火之前留名

网友:
有个好师傅带,效率不一般啊。。。

网友:
mmc_boot.c在三星提供的uboot1.3.4哪个目录里?我没有找到。

网友:
有个好师傅带,进步真是厉害,必须收藏。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不错。很好可以借鉴

网友:
标记   楼主威武!  支持以备学习

网友:
这...静静,能和你一起学习吗?顺便求交往

网友:
这丫头的帖子好象一直都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地址给我发一个,我没找到

网盘里u-boot-samsung-dev.tar 这个就是三星官方的吧。

网友:
真惭愧,留贴做记号!

网友:
太厉害了,保留下来,以后学的时候再好好研究。

楼主:
多谢大家支持~下期视频开始Android吧

网友:
当时写文章的时候应该加上“要看小静的视频”就对了

网友:
这个得顶,LZ够厚道

网友:
声音好甜美!
如果能做我老师,我也能学会 arm 了。

网友:
这个 要顶一下

网友:
果断收藏,楼主的教程不错啊

网友E:
静姐V5,下期Android能讲一下应用开发吗?感觉Android移植和Linux移植一个意义,多讲一些应用层的吧。

网友:
让人佩服的女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姐V5,下期Android能讲一下应用开发吗?感觉Android移植和Linux移植一个意义,多讲一些应用层的吧。{:hug ...

打算做一个小项目,android摄像头采集和传输的。看看能不能用上编解码。
同学,你多大呢?我是91年的,公司里面我的岁数是比较小的,还没有人叫过我姐姐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做一个小项目,android摄像头采集和传输的。看看能不能用上编解码。
同学,你多大呢?我是91年的,公 ...

那我比你大,89年的。期待静静的下一期视频

网友:
进展很不错呀,帮顶

网友:
小静  港港的 顶你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做一个小项目,android摄像头采集和传输的。看看能不能用上编解码。
同学,你多大呢?我是91年的,公 ...

稀饭侬 ~下期视频不要等这么久啊,顶静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算做一个小项目,android摄像头采集和传输的。看看能不能用上编解码。
同学,你多大呢?我是91年的,公 ...

静姐,没有java基础能学androi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静姐,没有java基础能学android吗?

底层是Linux的,不用JAVA,HL层需要用JAVA开发应用,还有JNI层,看你是打算学哪部分了。

网友:
静静的视频果断支持!

网友:
果然是才女!加油!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都弄A8了,,我还没入门,白活了。。。。。。。。

网友:
91年的女孩。挺佩服你的。

网友:
非常细致的讲解,。。。。真有听到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感觉。。。

网友:
是个有心的人

网友:
感觉好厉害,让我等情何以堪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仔细整理出来就可以出一本比较好的入门书籍了。

网友:
正在学习A8,收藏了

网友:
楼主威武啊!向你学习ing

网友:
后生可畏啊

网友:
LZ写的很细心呀

网友:
收了先 很详细说明是真的懂了。。。哈哈

网友:
还没看 致敬青春 呢,回去看看!

网友:
学不下去的时候看看小静的帖子和视频立马精神振奋,真心感谢小静童鞋,后续还会更新吗?期待ing......

网友(2013-07-20):
收藏了~~楼主Q号能不能给下  最近入手一个开发板  我有问题想请教~我的  842197509

网友:
晕,还有女生这么强的

网友:
一路同行,感谢有你!

最近手头有个公司自己做的基于S5PV210的板子,正在调试。多谢你的共享……
河北科技大学07届飘过……希望有机会能多交流……

网友(2013-08-20):
S5PV210开发板公司有一块,不过还没时间用呀!

网友:
这个帖子从楼主到我这儿是不是就一个女生?估计本论坛是个男女比例相差悬殊的地方啊 哈哈哈

网友(2013-10-01):
好东东,uboot

网友:
A8内置视频编、解码部件,玩录像很爽啊

网友:
你好,我在阿莫网上找PCB布局布线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你的帖子,不管是出于哪种目的,我很佩服你的分享精神,我看了你贴子大部分的留言,建议你以后上网不要太透露你的个人信息了,这样对你没多大好处,还有我想请教一下您,我在PCB布局布线方面很弱,就是怎样去加强这方面呢?

网友:
写的不错,我的mini2440也在吃灰,抽空拿出来练练

网友:
没有后续了?等待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我收藏了

网友:
支持原创,收藏了先

网友(2013-11-04):
mark,,以后再看

网友:
妹子还有新帖子吗

网友:
cool!最近学这个,好东东必须顶

网友(2013-12-17):
MARK。刚开始学移植,现在才开始~

网友(2014-03-25):
同时工科女纸  佩服楼主

网友:
真的挺佩服你,一个女孩子能力那么强,不过有一个好老师也是必不可少的,你的文章我反复看了3-4遍,基本流程都弄懂了,只是觉得你在从一个标准版本的uboot改写成适合A8的uboot的细节方面还不够细致,比如各个文件的关联性,文件和文件之间的层次,修改部分的说明,呵呵,可能我很笨吧,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uboot中各个储存部分的地址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可以的话,加一下QQ:30779874,共同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2014-08-10):
美女你好我是学生,刚学6410但是没有人带,自己摸索,今天刚看到你的帖子很好,请问可以加个qq吗,有些问题可以和你讨论!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哦!
我现在也在做cortex-A8 的应用编程,打算后阶段转向kernel+driver
可以一起交流!
Q 707703387

网友:
学姐,你好,我是是一个大四ARM初学菜鸟,看到你的帖子很佩服,可以加你qq吗,有问题可以和你讨论!

网友:
期待小静最近的更新呀~~~

网友:
看看很好的东西

网友:
现在210用的很少了。

网友(2015-03-04):
兰州要增加写真所占的比重

网友:
很久没看到小静的消息了!

网友:
楼下的都别烦我,我想静静

网友:
写的很好,全面.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