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M发射头问题

楼主(2013-06-19):
最近公司有个产品用到的是315M控制,请外面的人设计了一个电路,但是做成产品后有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有较大概率的板子会出现发射距离太近,达不到要求,然后稍微碰几下发射天线,又好了,很烦人啊!现在我不知道是发射这款设计的问题还是?老板现在让我重新搞一下,但我对这块真心不懂,请大家指导,还有就是直接上成品模块会不会好点? 对了,我这块板子上还有一个GPRS模块,相互之间有无干扰,该怎么解决?先上图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布局和天线,看起来就不怎样行。 MCU对这附近频率干扰很大的。应该分开模块式、加屏蔽。——非专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局和天线,看起来就不怎样行。 MCU对这附近频率干扰很大的。应该分开模块式、加屏蔽。——非专业,仅 ...

我现在重新布板,割板能否解决? 还有就是具体参数不知道怎么去匹配

网友:
买一对 315 模块,也才十几块钱,,,,,,,然后,拆解,,,参考

网友:
敢问你这个是用在停车场上的吧,这个东西一致性做好是很不容易的,单片机一类的东西加大屏蔽层,离震荡部分远点,做好退藕

网友B:
晕死,CPU边上就是天线回路。。。
把板图发上来,大家可以帮着改改。

楼主(2013-07-22):
引用 网友B:
晕死,CPU边上就是天线回路。。。
把板图发上来,大家可以帮着改改。

这是我后期修改的图,不懂,请大家多拍砖,315M用独立电源供电,3块地都是用的0欧电阻共地。距离拉大,至于参数上,没有改变,因为自己不懂,怕越改越差,在天线上留有一个0603的贴片位置,为后期串电阻准备

网友C:
不懂,顶一下

目前也在做这东西,一点射频不懂,老板也逼着要做。。。客户接收部分有电机干扰,不去处理接收部分,只一味的要我改发射部分,加大功率!

(因为他用了一个外接天线的发射板,竟然干扰影响不大,所以他认定是发射板的问题),拿着这个外接天线的原理图,让我整合到板载天线的原理图中去

疯了!!我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顶一下

目前也在做这东西,一点射频不懂,老板也逼着要做。。。客户接收部分有电机干扰,不去处理接 ...

听你这么一说,真怀疑我们是一个老板,说的话如出一辙。老板总觉得是功率上的问题,老以为这么简单的电路,挪一下位子就行,哎~老板怎么说,怎么做

网友D:
找深圳声表公司解决这个问题吧,其他的办法或许都是徒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一说,真怀疑我们是一个老板,说的话如出一辙。老板总觉得是功率上的问题,老以为这么简单的电路 ...

哈哈,吓我!!

这个是外面客户拿过来的东西,叫帮忙改进~~,我叫他把他的接收板和发射板一起寄过看看一下,不敢拿过来

这个接收板我只在他手上看过一眼,第一感觉,布线有问题,电源设计有问题,接收部分也没有什么处理!

我一直说是他接收板的问题,他一直说是发射板的问题,因为他换发射板是可以稳定工作的。。

尼玛。干扰问题不去解决,这次帮你改发射板可以实现,那你换一批次的电机,出现不一样的干扰,又接收不到,怎么说?再改?

要解决问题又不肯把东西拿过来我们试!!都不想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深圳声表公司解决这个问题吧,其他的办法或许都是徒劳

智慧哥,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吓我!!

这个是外面客户拿过来的东西,叫帮忙改进~~,我叫他把他的接收板和发射板一起寄过看看 ...

哈哈,玩笑话,我们的行业都不同 我先打样回来看看,效果回来跟大家汇报

网友C:
哥们,效果如何啊

这电路还要外加天线??

怎么画了个一环形PCB天线,还有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效果如何啊

这电路还要外加天线??

板子还没回来,这其实是我做的几手准备,方便调试用的。看看哪种效果要好

网友E(2014-12-26):
引用 楼主:
哈哈,玩笑话,我们的行业都不同 我先打样回来看看,效果回来跟大家汇报 ...

说好的汇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好的汇报呢?

效果就是这个玩意流产了。效果不好。距离只有1-2M  所以就没有贴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效果就是这个玩意流产了。效果不好。距离只有1-2M  所以就没有贴上来 ...

才1-2M,这么短,你用多少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1-2M,这么短,你用多少V供电的?

3.7V

网友:
你这个还做吗,一看PCB layout就问题多多,哪有天线挨捉电源,估计天线走线也没有阻抗匹配吧,如果可能尽量把板子弄大,天线拉出来,用PI9000仿真阻抗线

网友(2015-01-26):
适当提高发射电压,能够显著增大发射距离

网友:
我晕,我最近也要做遥控收发模块,还好现买成品,有机会再自己慢慢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