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1788 JTAG能连接,但不能下载,提示:cannot access memory?

楼主(2013-06-19):
高手们,求助:
LPC 1788  JTAG能连接,但不能下载,提示:cannot access memory? 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遇到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吗? 恳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遇到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吗? 恳求高手解答,谢谢!

用FlashMagic烧一下,然后再试试看能不能下载

楼主:
我试了下,用ISP连接不上,但用ULINK能发现JTAG设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帮助!!!

网友(2013-07-25):
检查一下的你的isp连接对不对

网友:
可能就有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