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清洁机器人软件部分

楼主(2013-06-19):
打算做一个清洁器,但是完全不会软件。哪位有木有代码?

网友A:
不会软件还最什么啊
可以学习c语言之类的先

网友:
我打算开公司,但是完全不会做生意,哪位有木有必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软件还最什么啊
可以学习c语言之类的先

不会写代码。。本身是做硬件的。大学学过c.迫于现状,要求硬件软件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软件还最什么啊
可以学习c语言之类的先

打算找别人的代码(比如超声波测距避障),然后移植到自己的开发板上

网友B(2014-01-04):
软件我会啊,硬件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我会啊,硬件很难

硬件用的别人的电源板,传感器板,自己做的核心板,正在学习软件和算法,以后请教你了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用的别人的电源板,传感器板,自己做的核心板,正在学习软件和算法,以后请教你了哈 ...

一起学习,传感器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学习,传感器用什么?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碰触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碰触开关。。

红外反射传感器有效距离多少?刷新频率?
如果只是测一个点的距离,那算法很难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反射传感器有效距离多少?刷新频率?
如果只是测一个点的距离,那算法很难写 ...

这个是传感器,测量的单片机对应发射脚t=454us.duty=300/454..没有完全拆开,所以不知道用的什么型号以及参数。如果用tcrt5000,就知道参数了。测量一个点的距离是什么意思,导师讲的接收的信号经过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即可确定有障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反射传感器有效距离多少?刷新频率?
如果只是测一个点的距离,那算法很难写 ...

楼主,能加你的qq么?

网友(2014-05-16):
这个机器人貌似很火啊

网友(2014-09-07):
这个清扫机器人应该算法不复杂

网友:
搞清模块、流程、算法,然后才是怎样用代码实现

网友:
这个机器人算法极其复杂,除非你认为能扫地碰墙会回头就行了。
  钻到椅子下面能否自己出来?就这一点很多清扫机器人都不行

网友(2014-12-09):
我们公司买了别人的只能吸尘器的软件,50万人民币!!!!!!现在我就在看这个软件

网友(2015-04-19):
那就先学习一下C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