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正旋波码表?

楼主(2013-06-19):
如何计算正旋波码表?   同上

网友A:
excel写个公式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写个公式就可以啊                                                                                ...

不知道公式是什么啊

网友:
matlab,很灵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公式是什么啊

=SIN(nubmer)number为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nubmer)number为弧度

求更简单算法    数学学不好

网友:
花钱外包吧,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B:
14位 DAC, 16K 点, 生成二进制文件, gcc 编译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t main()
{
        int i;
        double temp;
        unsigned short int k=0;
        FILE *p;
          unsigned char a,b;

        p=fopen("./sin.dat","wb");

        for(i=0;i<16384;i++){
                temp=i;
                temp/=16384.0;
                temp*=2.0;
                temp*=3.14159265;
                temp=sin(temp);
                temp+=1.0;
                temp/=2.0;
                temp*=16383.0;
                k = temp;

                fwrite(&k,2,1,p);
        }

        fclose(p);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位 DAC, 16K 点, 生成二进制文件, gcc 编译

点太多了    我要少点啊

网友C:
你懒到令人发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懒到令人发指了。

按你的程序用excel算了下   不知道改码数得改哪个

网友:
楼主是美女不?是美女上照片,这里很多狼给你免费做;要是老爷们就出MONEY,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

网友: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SUM 128 //周期采样个数
#define MAX 1023 //样本最大值
int main(void)
{ long V[SUM];
  int i;
  for(i=0; i<SUM; i++)
  { V[i]=sin(i*2*PI/SUM)*MAX; } //计算样本
}

网友:
想输出到文件,参考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