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和HMC5883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3-06-19):
如题,6050的X轴要和两个电机的连线平行吧?那5883怎么放?

网友A:
看你四軸是X模式還是+模式吧

5883大部分都跟6050同向

不過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的話
怎麼放都可以, 不過就是盡量靠中心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四軸是X模式還是+模式吧

5883大部分都跟6050同向

是X形式的,就是说5883的X轴要和6050的X轴一个方向是吧,但是感觉5883怎么放置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X形式的,就是说5883的X轴要和6050的X轴一个方向是吧,但是感觉5883怎么放置差不多的 ...

>>>是X形式的
平行兩電機連線應該是+模式的
兩種的差別就只是在電機的控制部分

>>>就是说5883的X轴要和6050的X轴一个方向是吧
大部分都是這樣, 比較方便

>>>但是感觉5883怎么放置差不多的
如果你要把X軸放成Y軸的話
你在寫程式時, 記得你讀出Y軸的資料是對應6050的X軸資料就好了
就像我之前說的, 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就好了

网友B(2015-08-27):
引用 楼主:
是X形式的,就是说5883的X轴要和6050的X轴一个方向是吧,但是感觉5883怎么放置差不多的 ...

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的MPU6050和HMC5883是并在IIC上还是把HMC5883连在MPU6050XDA和XCL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的MPU6050和HMC5883是并在IIC上还是把HMC5883连在MPU6050XDA和XCL上了?

都可以,只是操作的时候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只是操作的时候不一样

谢谢,今天按照后者接的,数据读出来了

网友(2015-12-26):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只是操作的时候不一样

设置成bypass方式和直接并在6050的scl,sda上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挂接I2C设备的位置不同,地址不同就可以,我想确定一下这个,我看网上很多的都是连接在一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