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多主发送

楼主(2013-06-19):
有一个产品打算用无线组网,多主发送的方式,就是多个主机平常基本处于休眠状态,有事件发生再往实时工作的控制器发送信息,现在问题是怎么解决两台主机同时往实时工作的控制器发送信息?虽然主机在发送前可以检测到该信道有没有其他主机在跟实时工作的控制器通信,但还是避免不了同时有两台主机一起发数据给实时工作的控制器。用有线的can总线可以解决多主模式,但用无线不知道可行性如何,有类似开机经验大侠没,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
这还不简单换个方式吧。实时工作的控制器,轮寻方式,访问主机啊例如你有50台主机,那就要采集控制器每隔多少时间按主机编号的地址去寻问主机有没有数据,有数据就传来结束到下一台主机。

像这样的除非你用WIFI方式可以全双工工作方式,那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要求接收方返回应答,若发送方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应答,则延时一段随机时间后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求接收方返回应答,若发送方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应答,则延时一段随机时间后重发 ...

目前也只想到用这方法

网友:
如果发送时间间隔长的话,可以设置一个缓存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