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集成、全功能的无线CPU模块来了!

楼主(2013-06-19):
集成高频PCB贴片天线、GPRS模块、STM32 MCU以及完整供电电路,软件基于SDK支持二次开发,利于快速开发,目标是物联网小规模商用,特性比较多,具体见附件spec。

和普通模块以及开发板的区别:
1,小体积、高集成;
2,器件选用市面上成熟的、可批量采购的主流器件,追求小体积也确保稳定性;
3,软件充分考虑商用的可靠性和保密性,对于各种异常做了全面处理(但难免挂一漏万);

【简介】
        WMP100DA是集成了高频PCB天线、GPRS模块、STM32 MCU以及完整供电电路的一体化无线CPU模块,在软件上支持基于SDK的二次开发,可实现计算、控制、无线通讯三大核心功能,其中无限通讯包括短信收发、电话呼入呼出、DTMF交互、GPRS数据收发等主要功能。
        作为面向物联网应用的高集成度、高可靠性、智能化无线交互解决方案,WMP100DA无线CPU模块还提供完整的短信命令交互、DTMF命令交互、TCP/UDP命令交互接口以及GSM基站定位、远程程序更新等高级功能,客户只需关注上层应用逻辑的设计和开发,从而大大缩短产品开发的周期并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易用性。
【硬件规格】
        GSM
-        频段:GSM 900M/1800M(双频)或850M/900M/1800M/1900M(四频)可选;
-        接收灵敏度:<-106dbm
-        最大发射功率:850/900 Class4(2W),1800/1900 Class1(1W)
-        协议:兼容GSM/GPRS Phase2/2+
-        工作电压:3.5V~4.3V(推荐值3.9V)
-        瞬间电流:Max 1.8A
-        平均工作电流:< 300mA
-        待机电流:< 2.5mA
        天线
-        900M/1800M或850M/1900M或850M/900M/1800M/1900M可选
        MCU
-        STM32F103C8T6(可选其他更高配置型号)
        电源
-        支持外部5V DC输入或锂电池输入(可同时输入,优先使用5V DC供电);
-        板载钽电容缓冲,应对GSM突发大电流,确保GSM稳定工作;
-        板上可扩充锂电池充电电路;
        下载
-        提供SW下载接口,可在极端情况下通过JTAG烧写程序;
【软件特性】
1.        沿用STM32的传统开发环境(Keil或IAR)和开发模式,不增加任何的开发学习成本;
2.        提供GSM模块驱动的完整API,可直接调用实现:
1)        初始化;
2)        自动故障检测和恢复;
3)        自动休眠/唤醒
4)        电话呼入呼出;
5)        短信收发
6)        DTMF检测和发送
7)        GPRS连接建立(包括DNS解析)、保持、恢复;
8)        数据收发;
9)        短信和数据发送失败时自动缓存并定时重发;
3.        基于STM32库部分封装API实现常见的产品应用逻辑和程序保护机制,包括:
1)        MCU复位类型检测;
2)        环境变量初始化和恢复(保存在Flash);
3)        功耗管理(低功耗默认进入STOP模式);
4)        异常复位记录和恢复;
5)        程序加密(基于MCU ID和GSM IMEI本地加密以及TCP远程握手加密);
注:STM32外设或接口(如ADC、SPI)的相应驱动可参考市面上各种开发板或官方库资料轻易获得,无线CPU的SDK默认不提供这方面的API封装,用户如有需要可定制。
4.        提供串口程序下载和远程程序更新(需相应服务器软件支持,在SDK开发包中已包含),可方便地在本地或远程升级系统程序,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并降低维护成本;
5.        支持丰富的命令交互接口以实现查询、配置、控制等功能,命令可通过串口、短信、TCP连接等通道发送并回复,命令包括命令头和参数两部分,如set-conn-appserver,www.appserver.com,114.12.13.12,80088,user,password#(设置应用服务器的连接参数,参数依次为域名、IP、端口、访问账户、访问密码);
6.        支持DTMF命令交互以实现快速请求和响应(如紧急时拨打无线CPU上SIM卡对应电话号码,再输入类似110*13877772222#的命令请求执行某项操作并将操作结果返回到13877772222这个号码);
7.        短命命令交互支持完整的权限管理(包括授权、解除权限、改变权限、添加/删除授权账号等),DTMF命令交互支持完整的密码校验机制(在远程监听时特别有用,用户拨打电话振铃一声自动接通,接通后默认咪头静音,用户输入DTMF密码正确后咪头恢复正常,从而开始远程监听);
8.        使用高精度、大数据量的Google geolocation接口实现GSM基站定位(城市人口密集区定位精度最高可到100米、郊区定位精度多在1-5km范围),可实现对远程目标的位置监控;
9.        接收短信时自动同步本地时间;
【结构尺寸】
        体积:48.5mm*27.2mm*4.1mm(以最厚处天线计算);

网友A:
不玩open at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玩open at啦?

OpenAT的开发环境还是和嵌入式非手机开发环境相差很多,不少用户反应使用不习惯。

如果软件和开发环境封装好的话,应该能减小手机开发和嵌入式开发的差异,这个以后再看了。

网友B:
整复杂啦 直接用MTK的套片 STM32都省了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模块成本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复杂啦 直接用MTK的套片 STM32都省了

原先跟你一样想的,但是手机那套东西的开发模式和复杂性以及开发出来产品的稳定性(主要指软件)都不太理想,即便是Wavecom自己的OPENAT,有时串口收发都不很稳定(听客户说的)。

与其让客户去学习一套新的东西,不如让他们基于熟悉的东西做开发,尤其是针对用量不大的产品。如果用量大的话,直接上手机方案最合适,但是估算下来没有10K以上的量,找手机公司外包的话都不划算,而且软件一般都是一次性开发,要升级维护的话很麻烦,再者很多软件和系统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测试出来的,因此外包模式对于产品开发不是太好的模式(做一票子投机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模块成本几何?

成本和采购量密切相关,现在器件的成本都是透明的。

网友:
楼主那个天线不错,能支持四频么?能否告知一下型号,最近也要做一个GPRS的项目

网友D:
这个整合度不高啊,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整合度不高啊,没什么优势

还需要整合什么?加速度?继电器?液晶屏?这些要整合很容易,但是不是每个客户都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需要整合什么?加速度?继电器?液晶屏?这些要整合很容易,但是不是每个客户都需要的。 ...

我的意思是体积有点大,作为一个模块的产品体积要更小一点。

网友E:
请教楼主,你这里给GPRS供电的是啥电源芯片啊?能顶得住那一瞬间的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你这里给GPRS供电的是啥电源芯片啊?能顶得住那一瞬间的高电流? ...

没问题,来个2A都行,做过持续几个小时的GPRS收发测试的。

GPRS模块供电要用DC-DC(市面上DC-DC很多,MPS、Silergy有很多型号),一般不建议用大电流LDO,那样成本太贵。另外钽电容缓冲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体积有点大,作为一个模块的产品体积要更小一点。

我们选的GPRS模块几乎是市面上最小的了(和Sierra SIP封装的没法比,上次去深圳Sierra办公室看到的GPRS模块大概只有12*12的大小,很牛B的封装),至少比SIM900明显小了很多(22*18.4),STM32面积要缩小的话,只能选BGA封装的了那样采购和成本都会很麻烦,至于GSM和MCU供电电路部分,我们找的器件都是市面上相对很小的(比目前淘宝上那些GPRS开发板上的大块头小了不知多少倍),天线的话也是市面上相对很小的了(确保性能前提下),如果要用定制PIFA的话,体积要大很多。

如果用手机芯片直接做的话,可以省掉STM32的面积,仅此而已,其他的都省不掉。

在目前版本的基础上将MCU和电源部分器件都挪到背面GPRS模块地下的话,整个无线CPU的长度可以缩小~20mm,但是厚度会增加~2.5mm,这种版本我们也可以做,但是不能直接贴片,需要使用B2B连接器,因此具体要看客户需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来个2A都行,做过持续几个小时的GPRS收发测试的。

GPRS模块供电要用DC-DC(市面上DC-DC很多,MP ...

兄弟,我是指你这个电源芯片型号推荐一两个使用一下啊,我也想找这种电源芯片,真心不错的,你推荐的比较好,一方面是质量你使用过有保证,其次说明货源也不错。

你这体积真心啊,我拿卡尺比划了一下,总体面积感觉比SIM900大不了多少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是指你这个电源芯片型号推荐一两个使用一下啊,我也想找这种电源芯片,真心不错的,你推荐的比较 ...

SY8009,目前非手机市场上DC-DC的主流供应商Silergy的型号,比MPS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SY8009,目前非手机市场上DC-DC的主流供应商Silergy的型号,比MPS性价比更高。 ...

感谢你推荐的这个DC DC ,这个器件不错,我一直用8毛钱的MP1482,体积偏大了,你这个很小,是个很好芯片。

网友:
有卖吗? 想买两片玩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来个2A都行,做过持续几个小时的GPRS收发测试的。

GPRS模块供电要用DC-DC(市面上DC-DC很多,MP ...

GPRS供电最多的好像是LDO     MIC29152

网友:
引用 楼主:
SY8009,目前非手机市场上DC-DC的主流供应商Silergy的型号,比MPS性价比更高。 ...

太感谢谢,原来用的是MIC的一颗片子(MIC29302),好大的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RS供电最多的好像是LDO     MIC29152

参考手机或相关设计,LDO要做大电流,体积和成本都是问题,而且器件选型范围也很小,当初我们也在MPS全线系列里面找过,找DCDC相对容易很多,在这方面MPS的死对头Silergy性价比更有优势,技术都差不多的。

MPS和Silergy在独立电源管理IC市场的市占率应该远高于MICRE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GPRS供电最多的好像是LDO     MIC29152

你仔细看楼主位的图片,楼主位的电源芯片好小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手机或相关设计,LDO要做大电流,体积和成本都是问题,而且器件选型范围也很小,当初我们也在MPS全线 ...

请教楼主,唯一担心的芯片这么小能扛住大电流吗?GPPRS瞬间可是好几A的电流啊,你那上面也没有看到特别大个电感之类的。

网友E:
搜索了一下,这个片子最大电流2A,貌似是可以满足GPRS的瞬间电流,但是不需要做余量吗?不过片子好便宜的啊,淘宝看起来货量蛮足的!
非常感谢。

另外,能再奢求一下,楼主是否了解到可以替代2596的小封装高压差大电流的芯片,当然货源是第一位的啊,哈哈,有点蛇心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索了一下,这个片子最大电流2A,貌似是可以满足GPRS的瞬间电流,但是不需要做余量吗?不过片子好便宜的啊 ...

2A足够了,再加钽电容缓冲,没必要过度设计了。

GPRS的大电流不是持续的,而且发射时的瞬间大电流用万用表一般测不出来的,因为GPRS的收发是以slot为单位、以burst形式出现的,一个slot好像是625us。

网友E:
哪里有出售? 坛友们貌似兴趣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出售? 坛友们貌似兴趣不大啊?:)

面向商用,没计划全部开源,因此坛友兴趣不很大能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面向商用,没计划全部开源,因此坛友兴趣不很大能理解。

开源?啥都没有啊,你这谈不上开源吧,你这列出来的仅仅是个产品信息!哈哈。
现在没有购买渠道,无法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源?啥都没有啊,你这谈不上开源吧,你这列出来的仅仅是个产品信息!哈哈。
现在没有购买渠道,无法采 ...

很快会有购买渠道,到时通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仔细看楼主位的图片,楼主位的电源芯片好小的啊。

没说楼主的是MIC29152,我说很多用的是 MIC29152

网友G:
我也想很有兴趣,关注中。
先公布一下大概价位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SY8009,目前非手机市场上DC-DC的主流供应商Silergy的型号,比MPS性价比更高。 ...

也请教一下楼主,AOS的和你说的这两家比的话有优势没?看到他们有的DCDC封装也很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请教一下楼主,AOS的和你说的这两家比的话有优势没?看到他们有的DCDC封装也很小呢 ...

没用过AOS的DCDC,AOS在上海华虹封装的,之前做MOS管比较多。

在DCDC中端市场,MPS和Silergy相对比较主流,TI、Linear、NS等比较高端,低端的就不说了, 台系和国内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很有兴趣,关注中。
先公布一下大概价位吧。

有兴趣的话请移步QQ:6-6-9-1-5-2-5-4,谢谢!

网友:
挺方便的。

网友:
什么价位啊

网友:
想关注一下价位?

网友:
关注。有这样需求。

网友:
这个不错,做网关之类的很合适

网友(2014-01-25):
那里有啊、、、

网友(2014-04-23):
不知道gprs在打开网络连接对的电流有多大的

网友(2014-10-03):
,怎么是有方的模块,我可被有方的模块坑惨了~~~~升级固件后不通知客户!~要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复杂啦 直接用MTK的套片 STM32都省了

同意。。。

网友:
直接用MTK的套片

网友(2015-01-06):
貌似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