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精确测量两路正弦信号的相位差???

楼主(2013-06-19):
在做一个交流功率表,用单片机做,现在电流和电压都能测的比较准了,可是两路信号的相位差测不准。。

请问各位大侠,有简单可靠的方法能够较为精确的测到两路信号的相位差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过零比较器?

网友:
一般是测两个信号的过零点相位差

网友:
FFT这个最复杂,但是抗干扰能力很强

网友A:
为什么要测相位?直接用功率因数反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测相位?直接用功率因数反算就行了。

功率因数不是用相位差来计算出来的吗???这个好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不是用相位差来计算出来的吗???这个好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吧?? ...

用相位算功率因数不准的,对付不了谐波畸变。

正确的方法是用实时电压乘电流,累加一个周期得到有功功率。用实时电压乘90度以前的电流得到无功功率。用有功和无功算功率因数。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6楼的仿真代码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9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位算功率因数不准的,对付不了谐波畸变。

正确的方法是用实时电压乘电流,累加一个周期得到有功功率 ...

多谢大侠,我研究研究,还真没考虑过谐波畸变的因素。。。非常感谢。。

网友:
如5L所说,算出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之后,根据功率因数求相位差

网友:
我给你贴个电脑主机电源的电流波形图,如果用相位差来算功率因数的话,结果完全不靠谱,但是用我给你那个帖子链接地址6楼的算法就可以准确计算。

网友:
这一块是弱项

网友:
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根本不用相位嘛, 再说了实际工程中相位是行不通的, 那个干扰大的, 你测出来会乱跳一气...

网友:
使用互相关算法,当然这个算法需要点运算量、不知你要测的信号变化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