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数据无法稳定

楼主(2013-06-19):
1,称重传感器 3kg量程。传感器线大约3-4米。
2,ADR02 + OP1177 做激励电压和AD芯片的参考电压,激励电压为5V.
3,使用AD7190。采样量10Hz。128倍增益,双极性。
4,去极值平均值滤波算法。

本来要求稳定到0.1g以内,但就是稳定不了,大约在0.7g以内。

自己在室内测试时,传感器线非常短,可以满足要求。

请问各位大虾,可能有问题有哪些?
如何改正?

网友A:
线太长可能是电磁干扰,你用的线是不是屏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长可能是电磁干扰,你用的线是不是屏蔽的线?

是屏蔽线。但是3、4米的线还是有点长啊。

已经找了几个解决办法了。

升高激励电压也许能改善很多。

网友:
这么敏感的信号,这么长的线,要是我当初设计的时候就会把模拟放大部分跟应变桥做在一起,长线只传输电源和数字信号。

网友B:
ENOB 多少?分辨率能满足1/30000解析需求吗?

网友:
分辨率太高了

网友:
1,称重传感器 3kg量程。传感器线大约3-4米。
传感器一般问题不大,质量差的也只是长期稳定性较差,短期内的数值体现不明显
实验室环境,干扰问题不大,但是传感器线缆的屏蔽层必须要接AD的地线

2,ADR02 + OP1177 做激励电压和AD芯片的参考电压,激励电压为5V.
工作原理是关键,LZ没给出原理图,这里提醒下,
参考电压一定要随着激励电压走,就LZ的测量精度
用几个好电阻,最好是编带上连续的电阻,可确保其特性的一致性
作为分压电阻,提供合适的参考电压给AD

3,使用AD7190。采样量10Hz。128倍增益,双极性。
AD7190的精度没问题的,我这边20mV信号,测量0.1uV没问题,
体质好的AD,可以稳定显示在0.01uV

=================================
另外PCB布板过程一定要注意数字电源通路和模拟电源通路的电流不要发生串扰
这点很重要

具体的参数数值就不提了,LZ自己测量去

另外值得吐槽下,LZ这个问题的悬赏数值和问题的难度差距完全不对等

网友C:
记得当时用运放搭的双积分AD,用的C2051做控制,量程10KG,精度20g内,你这配置真是有点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称重传感器 3kg量程。传感器线大约3-4米。
传感器一般问题不大,质量差的也只是长期稳定性较差,短期内 ...

3Q。已经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了。正在调试新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当时用运放搭的双积分AD,用的C2051做控制,量程10KG,精度20g内,你这配置真是有点浪费啊! ...

您的精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OB 多少?分辨率能满足1/30000解析需求吗?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Q。已经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了。正在调试新的板子。

既然找到原因了,就说出来,也让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D:
1,称重传感器 3kg量程。传感器线大约3-4米。
传感器一般问题不大,质量差的也只是长期稳定性较差,短期内 ...

学习了,才来的,但是感觉很不错。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D:
1,称重传感器 3kg量程。传感器线大约3-4米。
传感器一般问题不大,质量差的也只是长期稳定性较差,短期内 ...

这些指导。。。感觉对我调整24位adc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求大神指导,6kg量程 目前在0.5g以内,怎样才可以做到0.1g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