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有问题

楼主(2013-06-19):
可以把MPU6050的WHO_AM_I读出来,读出来的值也是0X68啊,断电后再上电后的初始值也是0X68;但是,写进某XX寄存器的值之后,马上把XX寄存器的值给读出来,问题就来了:读出来的值都是0;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对图片中红圈部分  AD+W  中的“+”是怎么理解的。这里应该理解为在7位AD之后加上一位,变成8位地址,而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加。 简单说就是应该将0x68左移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对图片中红圈部分  AD+W  中的“+”是怎么理解的。这里应该理解为在7位AD之后加上一位,变成8位 ...

who am i是干啥的?和iic一开始写入的地址是一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对图片中红圈部分  AD+W  中的“+”是怎么理解的。这里应该理解为在7位AD之后加上一位,变成8位 ...

  这个我懂啊,是6位固定地址+AD0+R/W=8位吧,要读某个寄存器的值(如下), WHO_AM_I是MPU6050其中一个寄存器(Only read),上电后的初始化值为:0X68,也就是slave device 的6位固定地址,

unsigned char Read_MPU6050(unsigned char Address)  //从XX地址读出数据(1 byte read)
{
   unsigned char middledata=0;
   start_MPU6050();  //起始
   W_byte(0xD0); //首字节,选择写模式(先写地址)
   W_byte(Address);
   start_MPU6050();
   W_byte(0xD1);
   middledata=Read_byte();
   SDA_OUTM;
   SDA_TH;     //此处,MCU不给从机发出应答信号,MCU读一个地址的数据就暂时够了
   SCL_H;
   _NOP();
   _NOP();
   _NOP();
   stop_MPU6050();
   return middledata;
}

网友:
  这个我懂啊,是6位固定地址+AD0+R/W=8位吧,要读某个寄存器的值(如下), WHO_AM_I是MPU6050其中一个寄存器(Only read),上电后的初始化值为:0X68,也就是slave device 的6位固定地址,

上面一句好象有问题:
1,WHO AM I 是指器件七位I2C地址,不是六位!!!这个七位的地址是由固定的前四位(高位)+3个选址位构成:
2,当你对器件的相关寄存器进行操作时,使用的地址是:七位地址左移一位将原七位二进制变成八位,根据I2C协议规则,要读器件的数据时,先要对器件进行写操作,然后才能进行读操作.......

楼主:
应该是我表达不好吧,这是datasheef:The slave address of the MPU-60X0 is b110100X which is 7 bits long.    然后,我所说的固定的6位是指:1101 00 ,X是看AD0接“0”还是“1”,这样一来,命令字节为:110100X+R/W 了;  0X68左移一位为: 1101 0000 ,由于 位0为:R/W,位1为 AD0,所以,我就说成了6位固定地址了,

楼主:
我的程序能对里面的寄存器操作了,能写,能读,写进去的与读出来来的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