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ega1280 串口中断接收,为什么上位机一发送数据单片...

楼主(2013-06-19):
如题 ,请教各位大侠, mega1280 串口中断接收,为什么上位机一发送数据单片就复位 ....我试了下串口0和串口1都这样,我用过128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1280很奇怪,不知是哪里设置错了,请大侠知道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硬件没问题吧

网友:
曾经遇到过,较早前,有点忘记具体原因了。好像是你寄存器设置有问题,让程序不断的进入发送中断,看门狗溢出。。。复位了 。。你仔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