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汉字“三”时有问题

楼主(2013-06-19):
12864液晶显示汉字“三”时有问题,为什么用12864液晶显示不出“三”这个汉字???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不是吧   当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很是莫名其妙   怀疑他的字库里面没这个

后来没辙,把三改成3就ok了

再往后就没怎么管这个了

网友:
IDE的bug,有补丁的

网友:
要把它 拆成两个 8位码 才行的。。确实是个BUG 。
write_dat(0xc8);
write_dat(0xfd);

网友:
oxfd BUG,IDE的问题,打补丁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Keil编译的程序,要是的话,就打个0xfd的补丁就行了

网友:
KEIL有时很多汉字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问题,keil打补丁。不然还有很多显不出来的。

网友:
我的是不带字库的12864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个坑啊,记下来以后遇到了就不会想破头了~

网友:
哈哈,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字库的,路过看看

网友:
“正”也显示不出来,就是0xfd的事,打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