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 VI变换电路问题

楼主(2013-06-19):
    小弟第一次是用4-20mA的VI变换电路,从网上参考的电路如下图,使用单片机的DA及PWM模拟两路DA信号送至电路中的ADC_IN,供电电源已经改为是12V,理论上说可以实现4~20mA的恒流输出,但是实际情况是电流会随着RL的变化而变化,例如100Ω电阻时是11.667mA,200Ω电阻时是11.567mA。已经排除输入阻抗问题,使用实验电源给出1.156V的电压送至ADC_IN端口,仍然是这个现象。更换了三极管型号分别有:9013,达林顿三极管,8050还是不能恒流。已经调了一天了,还是没有进展,希望哪位模拟大神指导一下,在线急等!

    经过昨天一天的多次测试发现该问题主要是由于四个100K电阻精度导致的,挑出几个阻值误差比较小的电阻后电流误差减小到0.02mA一下

网友:
你给的两个数据来看,误差才1%
测R8两端电压是否变化,U3B输入输出误差多少

网友A:
改用以下电路接法。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以下电路接法。

该电路对那四个100K电阻精度有要求吗,我那个电路需要用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以下电路接法。

请教上拉的10K电阻是什么用意

网友B:
想知道楼主的电流值是通过什么仪器测的,还是测负载两端电压换算的

网友:
4-20ma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楼主的电流值是通过什么仪器测的,还是测负载两端电压换算的

四位半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以下电路接法。

您这个电路的接法相对于我那个电路有什么优点呢,电流精度还是取决于那四个100K的电阻比例关系吗?或者在其他参数方面优于我设计的那个电路吗?

网友A:
>> 您这个电路的接法相对于我那个电路有什么优点呢

不错电流精度还是取决于那四个100K的电阻比例关系,但 Compliance range 比较你设计的那个电路要好。

网友:
对四个电阻的精度要求不是多苛刻!主要是其相对误差小即可。

网友A:
楼主可能会对电流源的 compliance range 不了解, 我就给楼主试做一遍仿真看看它们的输出在不同负载下表现。

网友(2013-07-26):
此电路经典,我们一直在用。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会对电流源的 compliance range 不了解, 我就给楼主试做一遍仿真看看它们的输出在不同负载下表现 ...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会对电流源的 compliance range 不了解, 我就给楼主试做一遍仿真看看它们的输出在不同负载下表现 ...

原电路稳定负载不到50欧!?我勒个去,看来还得加扩流二极管。你这个仿真测试时在5V供电下测的吗,12V带载能力应该更强的吧,我也是用楼主原电路,已经做到成品上,带载有这么差吗,惊恐中

网友:
@ 16楼
用的是免费的 LTSpice。

回楼上:
>> 你这个仿真测试时在5V供电下测的吗,12V带载能力应该更强的吧

12V 供电时好多了。付上12V时的负载电流响应曲线作参考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您这个电路的接法相对于我那个电路有什么优点呢

不错电流精度还是取决于那四个100K的电阻比例关系,但  ...

不利之处也有的,反馈环路两级放大,需要仔细调整相位余度

网友:
改下方案吧,这个方案对四个电阻要求高

网友:
唉,模电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三极管基极电流混入了吧,用mosfet代替看看

网友:
这个电路真是经典!

网友(2014-03-13):
不错,电路收下了

网友(2014-10-16):
4-20ma估计过段时间要用。收下

网友:
不错,经典的电路

网友:
学习了,手下电路。

网友(2015-02-07):
对四个电阻要求过高,否则线性度不是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会对电流源的 compliance range 不了解, 我就给楼主试做一遍仿真看看它们的输出在不同负载下表现 ...

13楼的大哥 记下了  明年我也实验下。

这电路是不是对100K电阻要求过高?

换符合管是想减轻运放的输出压力吗?

网友:
真是好贴,我也为这烦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以下电路接法。

请问朋友有没有隔离的电压转4-20ma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会对电流源的 compliance range 不了解, 我就给楼主试做一遍仿真看看它们的输出在不同负载下表现 ...

楼主的输出范围小是不是在高输出的时候运放进入非线性区域了呢   如果换成轨到轨运放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楼的大哥 记下了  明年我也实验下。

如果我用,因为电路是差分设计,那 100K 会使用0.5%或更准确的级别。

加了三极管是想令LM258的输出电压在0~2V内就能控制输出20mA,因运放5V供电时运放输出最高不到4V。当然楼上说换成轨到轨运放确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会对电流源的 compliance range 不了解, 我就给楼主试做一遍仿真看看它们的输出在不同负载下表现 ...

请问此电路是输入0-5V输出4-20mA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此电路是输入0-5V输出4-20mA吗

电阻 R8 100欧 决定了输入与输出关系。

输入 1V 时,电流源的输出电流值就是 1V/100欧=10mA,所以电路是0~2V入,出0~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 R8 100欧 决定了输入与输出关系。

输入 1V 时,电流源的输出电流值就是 1V/100欧=10mA,所以电路是 ...

请问您有没有0-5V输入输出0-20mA的电路或专用芯片推荐

网友:
3楼的电路,把 R8 阻值增大至 250欧,改用12V~24V供电,就是0-5V输入,输出0-20mA的电路

网友(2015-04-29):
负载仿真设定:

网友:
楼上是牛人,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A:
改用以下电路接法。

你好,我用你修改过的电路,做出实物来了。用tina进行仿真后,是完全符合情况的。
但是,用实物做出来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问题。我的输入端的测试电压给的330MV。运行起来后,按照仿真软件里面R5,R6中间的电压是1V左右。
我这边测到的就是330mv/2,得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电压。然后后面的内容也就都不对了。有点不懂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了。这个电路也有点复杂,不知道怎么样去检测,到底是运放1,还是运放2,又或者是三极管的问题。求指点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完全按照你的那个来的。现在纠结了好几天了,因为焊了2个板子,上面都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说LM358的问题的话,那就只有可能是买到假货了,发过来的全部是假货才可能,感觉可能性也比较小。
我的DAC输入是STM32的DAC输出,是关闭了缓冲的。

网友:
就43楼电路,9014 是 NPN 形,Q9 要用PNP。Q1 应用9014而不是9013。

24V 供电下,R14/R10 阻值要互换,R14 用 1K,而 R10 用 10K。测试时输出T_OUT要加上负载。

网友:
电路有没有详细分析下 电流是靠R8100欧姆来决定的吧

网友:
终于看看懂了

网友(2015-08-21):
马克4-20mA电路,几号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以下电路接法。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是R8/(1-A),A是环路增益(环路是R8->U3B ->R6->U3A->三极管->R8)。
如果四个电阻能够很好的匹配那么,A=1,
事实上A不可能严格等于一,比如A=1.000001,
这样的话输出阻抗就是一个负的很大的值

网友:
也贡献一个4-20MmA经典电路
此电流已在传感器厂家大量使用

网友:
具体可参考XTR110、XTR111、AD5420内部电路

网友(2015-12-08):
alias大师好厉害!!!!

网友(2017-06-15):
标记下 下次要用

网友E(2019-0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会对电流源的 compliance range 不了解, 我就给楼主试做一遍仿真看看它们的输出在不同负载下表现 ...

大师你好,我按照你的图做了个电路,但是最后示波器测了一下有非常严重的震荡,请问是不是三极管导致的,运放用的358,三极管分别是9013,901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师你好,我按照你的图做了个电路,但是最后示波器测了一下有非常严重的震荡,请问是不是三极管导致的, ...

注意用x10探头档位观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用x10探头档位观测

用X10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师你好,我按照你的图做了个电路,但是最后示波器测了一下有非常严重的震荡,请问是不是三极管导致的, ...

3楼的图吗?负载及电流多小,供电多小伏?

恒流输出电路负载可以是短路,但不能开路或阻值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的图吗?负载及电流多小,供电多小伏?

恒流输出电路负载可以是短路,但不能开路或阻值太高。

图片是仿真图,在仿真图q2位置会有很大幅度的震荡,而且电流值也不对的,明天上传测量的波形图。
今天先把仿真文件、原理图、pcb上传,初步怀疑是走线问题,不知道对不对,同事画的板子,模拟电路没什么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楼的图吗?负载及电流多小,供电多小伏?

恒流输出电路负载可以是短路,但不能开路或阻值太高。

基本是3楼的图,前面是个加法器,更改了反馈电阻值,为了就是能让输入电压和要求的电流值进行匹配。
负载用的是10欧的电阻,所有电阻是1% 0603的,感觉100欧用0603的有点小。另外不知道电阻精度是否满足。
两个运放的供电不一样,实际电路U1是SGM8042用的5V供电,U1是LM358用的9V供电,
考虑U2会输出比5V更高的电压,用的9V供电,为提高精度用U1用的精密运放,但电压无法使用9V,所以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3楼的图,前面是个加法器,更改了反馈电阻值,为了就是能让输入电压和要求的电流值进行匹配。
负载 ...

LM358 用9V供电,楼主位(1楼)的单管已合用,就不必再用NPN+PNP了。

再者,PNP基极缺了一个重要电阻,看下图:

网友A:
更改了反馈电阻值后的仿真结果,并没有问题。输出串连二极管,会令电路在负载短路时误差更小。单个 NPN 和 NPN+PNP 组合表现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改了反馈电阻值后的仿真结果,并没有问题。输出串连二极管,会令电路在负载短路时误差更小。单个 NPN 和  ...

实际已经在你说的位置并联了一个10k电阻,下面是Q2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图。
示波器探头已经拨到X10档位,示波器显示的波形电压与实际相符

网友A:
58楼的图,U2A输出有否震荡?在 R2 26k7 并一个 1N 电容,震荡是否消失?运放供电两端是否并了电容?

最好不要量Q2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因为探头影响电路工作。可以量负载两端。

如果上述都不见效,得改用61楼单NPN的设计。

网友G:
楼主位的图对4个100k的匹配度要求特别高 ,理论上R2/43=R6/R5才能消除负载变化的影响。所以这个电路不太容易做高精度,估计0.1%已经是极限了。       49楼的图理论上可以更高精度,最后的那个mos管组个达林顿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楼的图,U2A输出有否震荡?在 R2 26k7 并一个 1N 电容,震荡是否消失?运放供电两端是否并了电容?

最好 ...

U2A输出电压很平稳,基本没有纹波
手上没有1nF电容,用的10nF的并联,并联之后效果不大,波形是测量负载10欧电阻上的电压
您可以看下波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位的图对4个100k的匹配度要求特别高 ,理论上R2/43=R6/R5才能消除负载变化的影响。所以这个电路不太容 ...

R2/43=R6/R5有点误差的情况下会出现我这个问题吗,这震荡也太严重了,我已经准备重新一块单独的电路来验证了

网友(2019-03-06):
学习了,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