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怎样屏蔽遥控器没有用上的键

楼主(2013-06-19):
在做C51单片机方面遥控器实验时,指定的按键已经实现对应的功能,但按其它的键却能停止正在执行的功能,请问高手们怎样屏蔽那些没有用上的按键,也就是说按了没有指定功能的按键无效,能否给个程序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容易,把没用的按键的地址设置为空指令

网友:
switch(key)
                {
             case 0xd1:youxi_zuo();break;//向左

                 case 0xb1:youxi_bian();break;//变化

                 case 0xf1:youxi_you();break;//向右

                 case 0x81:youxi_suxia();break;//快速向下

                 case 0xd4:youxi_start();break;//游戏暂停与开启

                 default:key=0;break;        //其它所有情况,key为0
                }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A:
在不用按键底下的PCB贴张胶纸

楼主:
有没有完整的程序,共享给我参考吧,好吗?

网友:
你原来的程序是抄来的?

楼主:
是的,请问你有没有例子,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
抱歉我没有的

楼主:
哦,论坛里请问高手们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用按键底下的PCB贴张胶纸

正解!
用透明胶贴住pcb触点就行了

网友:
解码时不解无用的键就OK了,